海尔机械师,SLP—S3掉电,反复重启求助

楼主(2016-11-28):
接到一台海尔机械师,拆机测各大电感均正常。接可调电源电流在0.03测有待机3.3无5V。触发后可以测得待机5发电流在0.16.保持3秒电流回到0.03.2秒后要自动触发如此反复。触发后可以测得CPU供电。示波器双通道抓待机5V和SLP_S3 ,SLP_S3保持1秒掉,待机5V3秒后掉。测桥的条件都满足,待机芯片换过。这芯片是UP6182,芯片得到供电后会发出LDO3.3V LDO5V。待机35VEN脚连电阻接地直接开启3 5V,不知待机时3.3V有而5V要触发后才有。至此无思路,求各大神帮帮忙。

网友:
既然开启都有,那就是有问题

网友:
你说问题是哪里

网友:
附上图纸。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小白

网友:
查二次转换供电.

网友:
目前没修到过此款机器。

网友:
大家看下,上面的波形正常不

网友A:
楼主好好看看时序吧,在5V和SLP_S3 ,SLP_S3之后应该还有信号出来。看看是哪个最先掉的。你量这个太靠前了。没意义。。。
小白路过~

网友B:
还有这图触发后SUSB一直为高,那3VS不是没有了。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好看看时序吧,在5V和SLP_S3 ,SLP_S3之后应该还有信号出来。看看是哪个最先掉的。你量这个太靠前了。 ...

5V是触发后才有,就是和SLP-S3一起有的。这两个比较我是看问题是出在待机还是触发后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掉电重启,

网友:
看看图纸有没有时序嘛

网友:
可以先换了up6182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这图触发后SUSB一直为高,那3VS不是没有了。看不懂

这个SUSB好像转换过的,触发到这里就是低电平了

网友:
你不要纠结反复重启,要看是不是电压不全导致的重启,还是其他原因比如BIOS啊什么的,你一直在这纠结重启那就走进死胡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