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楼主(2016-11-28):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案例

  机器型号:iPhone6S

  故障现象:开机白苹果,刷机报错4013。

  维修过程:

  接一台iPhone6S,故障为开机白苹果,刷机报错4013。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1

  首先刷机测试,同故障描述的一样,会白屏报错4013,出进度条立马白屏。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2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3

  6代以前刷机第一步是验证CPU和硬盘,如果CPU有问题就会报错4013/4014/9,但是6S刷机第一步会验证基带,所以报错4013很多人会以为是CPU死了,其实不是的。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拆机单主板加电时,电源表表针立马打表然后回来,这时候会发现轻微漏电,一般加电时电源表不会打表的,都是轻微的抖动下然后归零。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判断八成是基带电源问题,基带电源是从电池供电来的,加电打表还会报错4013,问题一定出在它这儿。在显微镜观察发现基带电源被动过。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4

  拆掉原来的基带电源,清理焊盘,更换上一个全新的,加电测试,已经不加电打表漏电了!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5

  装上外配刷机测试。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6

  刷机通过,激活手机测试功能全部正常。

iPhone6S白苹果 刷机报错4013维修 图7

  至此,iPhone6S主板维修结束。

  下面给大家分享iPhone6S相关精选文章:

  iphone6s系列专题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947-1-1.html

  iphone6s白苹果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30354-1.html

网友:
修的一首好几啊飒飒飒飒

网友:
这个修的6  一般4013 都以为是CPU问题!

网友:
再问楼主 是不是6代以后 都是先检测基带呢?

网友:
看人家修机好轻松啊!羡慕.

网友A:
楼主 是不是6代以后 都是先检测基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是不是6代以后 都是先检测基带呢????????

6s 和6视频是先验证基带,iPhone7我就不找知道了

网友B:
里面最大的亮点"6以后的先验证基带"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
不错,原来6s是先验证基带

网友:
6代以前刷机第一步是验证CPU和硬盘,如果CPU有问题就会报错4013/4014/9,但是6S刷机第一步会验证基带,所以报错4013很多人会以为是CPU死了,其实不是的。希望大家记住这一点!
  加分了

网友:
6以后的电路原理不一样了

网友:
真的很佩服你们这些拆手机芯片的,我反正做不到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最大的亮点"6以后的先验证基带"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6以后  那就是不包括6      有人说6以前  那还是不包括6     怎么不严谨呢    6放在什么样的位置呢?比方说十个人站一排  从左边数第三个人后面的都蹲下  你说包括第三个人吗?我没搞懂

网友:
基带电源会导致4013 第一次听说~

网友:
高手出招一招毙命

网友:
高手  看你修的轻松加愉快  佩服

网友(2017-05-24):
楼主好技术经验666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6s    4013基带电源坏,老师傅才晓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