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jd 进水机驱动独立显卡死机

楼主(2016-11-28):
近修一华硕进水机,显卡周围进水,清水后进系统不认独立显卡,,后查有一电阻开路,缺1.04电压,更换后有1.04电压能认显卡,驱动死机。显卡为n15p-gt-a2 周围电压为1.37 0.9  1.04  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是不是有断线的地方 进水的很不好弄

网友:
这个0.9的电压不知道正常不,有没有修过的高手?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进水断线 了吧

网友:
再仔细查,显卡其它转换电压都有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