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p8h61-m lx2 r2.0 rev 2.01 一脸蒙逼

楼主(2016-11-28):
这板子上g2020 各相波形正常,,可以上1610就一相不出供电无波形,,一脸蒙逼,不敢出货,怕会烧CPU,如保是好啊
这板子本来是烧场管的,,我换了场管和驱动芯片,,,驱动芯片的型号和以前的不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造成的

网友A:
那你就换一个同型号的芯片,打消心中的疑问.

网友B:
有些板是这样的,当输出不大时 ,自动关闭一组

网友C:
建议直接把上下管给摘了

网友D:
是不是跟板子有节能的设计有关

网友:
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E:
烧场馆 就是G级波形不同 你查芯片数据手册 一样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换一个同型号的芯片,打消心中的疑问.

手上没这种一样的驱动芯片,,,我就蒙着换驱动芯片,所以才会特别注意供电,担心再烧管是小事,把客户的CPU又烧了,那就是大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板是这样的,当输出不大时 ,自动关闭一组

自动关闭一组会不会造成这一组再次烧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直接把上下管给摘了

这种一个供电芯带四个驱动芯的好像拿掉一组芯片会不会没保护没输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跟板子有节能的设计有关

我觉得少了一相很可能再次烧管

网友:
怕用不久会再烧场管,,烧管是小事,烧CPU就是大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烧场馆 就是G级波形不同 你查芯片数据手册 一样才能换

他原来故障是烧场管,,

网友:
我也要像你学习

网友:
我在想测机测几天,,但好担心万一烧管,CPU烧烂了,,还可是连内裤都要赔进去了

网友G:
楼主心好虚,别怕,内裤赔进去咱就裸奔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心好虚,别怕,内裤赔进去咱就裸奔

呵呵,,,烧多了,内裤早赔光了,,,早已在裸奔了

网友H:
装上机放下电影再打波看看?也许人家是节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装上机放下电影再打波看看?也许人家是节能呢?

CPU供电部份不知道有没这功能,,郁闷

网友C:
引用 网友F:
这种一个供电芯带四个驱动芯的好像拿掉一组芯片会不会没保护没输出,,

如果烧两次就要换主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烧两次就要换主控了

其实我很不喜欢修h61以上供电短的,,容易和客户产生误会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少了一相很可能再次烧管

可能查下芯片的数据手册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可能查下芯片的数据手册也许对你有帮助

驱动芯片手册很难找到

网友:
H61主板坏U多

网友:
呵呵,是不是主板缺陷还是CPU问题,,, 为什么一短路99%是要烧CPU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驱动芯片手册很难找到

节能不节能也该看主控芯片吧,很好找的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节能不节能也该看主控芯片吧,很好找的吧

我到度娘找下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到度娘找下看看

你直接说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你直接说主控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刚刚板子出掉了,郁闷,,忘了是什么主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刚板子出掉了,郁闷,,忘了是什么主控了

ASP1000RMGQW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刚刚板子出掉了,郁闷,,忘了是什么主控了

ASP1000RMGQW 是华硕定制PWM芯片,被华硕称为EPU。

EPU实际上是整合主板上的一个独立电源管理芯片,其工作原理是通过创新的混合动力技术进行数位监控,精确的将外部电源加载到供电线路上并且根据负载来优化CPU的电力供应(包括自动调整CPU电压和CPU供电相数)。简单来说,这颗EPU芯片存储了对应平台每颗CPU的多种工作模式,可以根据每颗CPU在不同的模式下改变主板电路的工作状态,从而达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D:
ASP1000RMGQW 是华硕定制PWM芯片,被华硕称为EPU。

EPU实际上是整合主板上的一个独立电源管理芯片,其 ...

按我的理解,是不是主控会限制单相不输出,是这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按我的理解,是不是主控会限制单相不输出,是这样吗

如果是主板设计也只有从主控上入手,也就是华硕定制这个PWM芯片,PWM芯片是挂接到SM管理总线上的,当然应该在bios里可以关闭这个功能,不过你主板出了就不好验证了。然后抹掉原型号或者说芯片厂给他直接打上epu 三个字 你这个主板定制型号asp1000。
08年的技嘉 V星抨击过华硕这个技术是伪技术 当然后来技嘉公开道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主板设计也只有从主控上入手,也就是华硕定制这个PWM芯片,PWM芯片是挂接到SM管理总线上的,当然应 ...

华硕喜欢装逼,,主控和驱动死贵,,料板又少

网友:
会不会集显的供电

网友:
我没有理解您说的理意,,详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