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M5A78L-M LX REV1.00自动开机自动跑吗,掉电。

楼主(2016-11-28):
查点图的发现开机信号线自动高低跳变PWRBTN#_PANEL(0.5V-1.2v),直接干排阻272的(RN203),通电ok,

网友:
这两个点图好像都打的开,用两个软件都可以打开,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华硕 AM3 M5A78L-M LX.zip

网友:
华硕的电阻就是这个德性

网友:
秒杀了也!简单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