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进水维修

楼主(2016-11-28):
不废话,直接进主题。 G485 版号la-8681p
水是从键盘进去的。腐蚀的地方刚好是充电芯片。腐蚀的地方不大。清洗后,直接把充电芯片先换掉,BQ727芯片有现货,任性。焊盘腐蚀了几个脚,没事。飞线就OK。 大概量了下各大电感组织没短路。直接上电。 然后待机偏高!呵呵,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
继续搞,刚才已经量过各大电感没短路的,待机高,查什么呢?当然是线性啦!果然5V线性是短路的。 打值才7欧。查个毛,直接烧机。3 5V芯片发烫,直接换之。我再试。!待机不偏高了。3 5V线性也正常了。但是3 5V电感没输出。。我都懒得吐槽了。查3 5V芯片条件吧。因为有线性的。直接查3 5V EN就好了。 很简单的图了,直接先查EC_ON。
没错,凶手就是他。 EC_ON没有,查EC待机吧。EC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直接干EC。
换了3 5V都出来咯。也可以触发了,但是触发掉电!电流很低 好吧。查吧。
查了下,桥已经发了SLP信号了,EC也发出了susp#。直接查3 5V二级转换。

SUSP是低电平,正常,但是+VSB没有。查来源。

+VSB是B+转过来的。但这里B+既然没有,肯定是断线了。也不管它哪里断了,直接飞线。
插电触发。小电流嗖嗖的上去了。嘿嘿,终于好了。 小伙伴们看了就加加分哟。发帖不易。给点动力。

听话的孩子。 + 1 双击666+关注!

网友:
遇见这种曲折的一般我就不修了

网友:
厉害飞线赚钱牛

网友:
进水机的连锁反应的体现!

网友:
不错  进水机不好弄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麻烦点,楼主很耐心啊

网友:
这个听着舒服  所以加分了。。

网友:
进水机不好弄

网友:
一路过关斩将,进水的就是容易断线的

网友:
楼主可以的  感觉听你说起来挺简单的呀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是个高手。

网友:
换的东西比较多。要是没配件的话。估计比较耗时啊

网友:
心细艺高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楼主有图纸可以给我一分吗

网友:
差一分 下载分

网友:
很吊的样子啊!思路清晰,基础过硬,修的牛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