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系统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6-11-28):
上门装系统,一台今年配的配置很高的组装机,显卡是GTX 1080,Intel平台,具体型号没有注意。一个三丧256G 固态硬盘,一个希捷 1T机械硬盘。引导方式MBR UEFI都可以。知道的信息就这么多。首先老毛桃PE进去认不到固态硬盘。换一个电脑店PE可以认到了。 WIN10 64位 GHOST完无法引导安装,刚进引导界面就蓝屏了。MBR、UEFI反复尝试无果,最后安装版安装成功。但显卡驱动死活装不上。后来据查是WIN10系统版本太老,需要最新版WIN10系统才能支持这种很新的GTX 1080显卡。前面PE中认不到三丧固态硬盘估计就是因为老毛桃PE不支持NVME协议。至于为什么不能安装GHOST系统,不得而知。不知换一个别的GHOST系统行不行,没有试。

网友:
英伟达官网手动下载最新版本的此显卡驱动可能也能解决此问题。驱动精灵和驱动人生下载的不是最新版本。

网友:
下载最新版本的win10安装版试一下,驱动精灵或者人生装驱动

网友:
新电脑这么怪? 我晓得nv官网可以下对应的驱动分系统版本

网友:
我也遇到过xp系统,死活没网卡张驱动,后换系统又蓝屏

网友A:
Win7没集成KB2990941,没有NVMe驱动当然做不上,为了这个我单独封装了一个系统。
某白菜和某店的PE就呵呵了,微PE U启通 USM 哪个不比这俩货强?
玩儿PE技术的主要还在无忧启动,虽说没什么人气了,但毕竟大牛的作品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7没集成KB2990941,没有NVMe驱动当然做不上,为了这个我单独封装了一个系统。
某白菜和某店的PE就呵呵 ...

KB2990941补丁哪里有,分享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in7没集成KB2990941,没有NVMe驱动当然做不上,为了这个我单独封装了一个系统。
某白菜和某店的PE就呵呵 ...

我也成功制作了集成AMD INTEL XHCI驱动和NVME驱动的WIN7 64位ISO安装镜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成功制作了集成AMD INTEL XHCI驱动和NVME驱动的WIN7 64位ISO安装镜像。

可以把制作教程发到论坛里吗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制作教程发到论坛里吗让大家学习一下

正在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A:
KB2990941,微软官方NVMe补丁

这个补丁可以使用在win7系统里?

网友:
你显卡驱动在哪里找的,,这个要亲手摸着才知道,上次我遇到过,显卡驱动打好重启就黑屏,不知道显卡有没有问题没有时间去求证

网友(2017-01-23):
新机器只支持UEFI启动。有些BIOS强制只能安装WIN8或者WIN10以上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