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原机2灯一体板更换4灯一体板

楼主(2016-11-28):
型号:联想L197WA显示器
故障:有时开机正常,有时不开机(不通电,电源灯不亮)。
维修过程:一、拆机把屏取下来插电源线,多次通电断电, 5V/14V正常,插上屏,5V/14V被拉低,断电测量无短路,判断应该是功率不足造成的,最烦这种不稳定的了。太浪费时间,直接换板最好,省时省力,一体板现在也不贵。
                二、问题首先考虑一体板,先换一个试下,找了没有同型号的,只找到和原机板型一样的,到驱动板的线序都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原机是2灯,代用板有4灯。插上原机灯管外加2根灯管,测试多次正常。
原机一体板。
代用一体板。
               三、再加一个2灯的高压板有点浪费,要想把4灯改成2灯,以前没改过一点经验没有,上论坛上看了一下,方法很多,有短接电阻的、有直接短接的、有加电容的、有去保护的等 等 。不知道哪种是最好,最后选择加3KV电容。
              四、在旧一体板上取了2个3KV电容(灯管接口附近很多),由于灯管线长度原因,先加在中间2个灯管接口上,满心欢喜通电,灯管亮几秒就灭,保护了,再换另一种方法,加在一个线圈的接口试试,可以,试了10分钟,温度也不高。
图片传不了了,论坛不让传太多,想问下有经验的高手这样有什么坏处吗?这样用稳定吗?

网友:
原机一体板图片:

代用一体板图片:

加电容图片:

由于灯管线不够长,加了一根延长线图片:

亮机图片:

网友A:
这种改的,要看你板子上几个高压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改的,要看你板子上几个高压包了

有什么说法吗,麻烦说的明白一点,我的是2个高压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什么说法吗,麻烦说的明白一点,我的是2个高压包

那你就直接接上去就行了,应该不需要改吧

网友:
上下各接一个,会不会更好一些

网友A:
屏上怎么有条线?屏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直接接上去就行了,应该不需要改吧

你的意思是说4灯的一体板如果有2个高压包的,直接接2根灯管也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4灯的一体板如果有2个高压包的,直接接2根灯管也会亮?

是啊,你试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4灯的一体板如果有2个高压包的,直接接2根灯管也会亮?

你把灯管上下分别接,就当做只有两灯一样的接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说4灯的一体板如果有2个高压包的,直接接2根灯管也会亮?

反正LED那种有两个接口的,接一根灯条是可以正常用的,LCD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反正LED那种有两个接口的,接一根灯条是可以正常用的,LCD原理应该是一样的吧

LED和LCD的原理不一样,LCD的会保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灯管上下分别接,就当做只有两灯一样的接法

这样接当然更省事,灯管还不用加延长线,试过了不行,只有加一个高压包上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设计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上怎么有条线?屏坏了?

屏本来就有一条线,和客户已经说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本来就有一条线,和客户已经说过了

楼主该练习一下带负载差的电源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LED和LCD的原理不一样,LCD的会保护

那能不能把另外两个接口短接起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接当然更省事,灯管还不用加延长线,试过了不行,只有加一个高压包上才行,不知道是不是板子设计的问 ...

好吧,我还没尝试过这样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本来就有一条线,和客户已经说过了

嗯,讲好了就好,就怕有矛盾

网友:
你还不如修上了,这板子一般是那个大二极管坏

网友:
上下各接一个多好,这样光会均匀一些

网友:
用可以用,但屏的亮度会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讲好了就好,就怕有矛盾

妞妞,其实四灯改双灯或三灯的,加3KV电容是最稳定的

网友:
这种怕不怕返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妞妞,其实四灯改双灯或三灯的,加3KV电容是最稳定的

是这样啊?我没改过,我都是加高压条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妞妞,其实四灯改双灯或三灯的,加3KV电容是最稳定的

3kv电容。。。你确定是这个数值吗?

网友:
整个板子换成本好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3kv电容。。。你确定是这个数值吗?

3KV,30PF的电容就行,

网友A:
感觉你们都对电路了如指掌了,所以修起来得心应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们都对电路了如指掌了,所以修起来得心应手

咱妞妞技术也不错,要不怎么会当版主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kv电容。。。你确定是这个数值吗?

怎么看3kv 30pf    3kv看得到 30pf怎么看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3kv 30pf    3kv看得到 30pf怎么看啊 谢谢

你问下楼主,我没改过

网友E:
我们一般修到这种现象的,都要是改两灯管的。

网友F:
这方法虽然可取,,不过还是建议一个高压包负载一条灯管+一个高压电容,,,,,,

网友G:
次方法不可取,有的板子用久了  3KV 电容会烧掉

网友H:
楼上是直接短接还是去保护的

网友I:
你这种接法,,亮度不够吧!!应该上,下,,各接一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上是直接短接还是去保护的

看网上说的,去保护不好,直接短接的,如果有灯管坏了,还能保护,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种接法,,亮度不够吧!!应该上,下,,各接一根,试试!!

不看清楚就说,我说的是用4灯的一体板点只有2根灯管的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次方法不可取,有的板子用久了  3KV 电容会烧掉

后来用的是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方法虽然可取,,不过还是建议一个高压包负载一条灯管+一个高压电容,,,,,,

有的一体板可以,有的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一般修到这种现象的,都要是改两灯管的。

板子没这么全,能找个板型一样的就不容易了

网友:
最好买个原装的 ,也不贵。

网友:
修原来的啊。输出电容,初级启动的小电容。光耦。

网友:
可是可以的  但2灯的高压条 没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