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C待机不正常求助

楼主(2016-11-28):
3-5V无短路。3V电感只有1.9几5V直接没有后极无短路。桥是三合一的桥下电容无短不敢先动问问师傅点拔一下 这种小电容不好找我就这样改的谢谢楼下的

网友A:
慢慢对照图纸查条件吧,或者先换换3V 5V滤波看看

网友:
查下工作条件,

网友:
先得把芯片的条件都测下正常不?条件正常?断开后面测下瞬间是否有正常电压?

网友:
看芯片条件满足不

网友:
滤波电容和芯片

网友:
看下3V 5V 负载有没有短路

网友:
会不会是有微短?

网友:
芯片 反馈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5v滤波电容有问题,
待机芯片有点烫,换待机芯片不行才换的电容

网友:
之前修过是e450  集成的,换电源芯片好的

网友:
查条件 如果不会 直接换芯片 换后面的滤波 不行换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对照图纸查条件吧,或者先换换3V 5V滤波看看

谢谢一楼换了3 5V滤波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