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XH-WG19L,通电指示灯亮,无背光

楼主(2016-11-28):
品牌:联想
型号:LXH-WG19L

代工厂:深圳晶冠
故障:通电,指示灯亮,无背光

做工很扎实,各个螺丝和卡扣都是紧密结合,不像杂牌的,按顺序替换灯管测
一边灯管出现亮一半,交替测,还是一样,初步判断是高压线圈坏,在网上搜了一下,根本没有,只有改高压板了 非常清晰,效果不比现在的显示器差,只可惜RT809F不能识别存储器,数据读不了

网友:
年数这么多的显示器,不是高压条就是灯条,上次来回修了几次,索性换成LED的了,效果很好。

网友:
外置电源的吧?有地方改高压吗?放的下吗??

网友:
高压板不好改,位置不好,楼主好厉害。

网友:
过去的联想 用了10多年可以了

网友:
这个mcu太旧的产品,所以不支持在线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