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管理芯片JW08S20资料 或者代替元件

楼主(2016-11-28):
求救电源管理芯片JW08S20资料 或者代替元件

网友:
在线等  着急啊

网友A: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大家也好帮助你啊。

网友:
图片如图所示

网友B:
楼主说一下是何电器?....

网友C:
这型号根本就找不到,型号没有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一下是何电器?....

功放上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型号根本就找不到,型号没有错吗

型号没错啊  我都上图了

网友C:
好像查不到,只能查到是个充电芯片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大家也好帮助你啊。

是的 芯片的图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查不到,只能查到是个充电芯片

按科学上网去谷歌 也没搜到

网友E:
应该是打磨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打磨过的吧

没有打磨   淘宝上有一个卖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按科学上网去谷歌 也没搜到

如果能搜到  我就不在这里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 芯片的图片啊

图片楼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搜到  我就不在这里问了

这就不好找了

网友:
图片 比文字直观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