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11-28):
  待机3v  5v正常。VCCRTC 3.3   RTCRST 3.1V。  SRTCRST 3.1V。正常。

查ec条件。ECRST#正常  VCC正常   PBTN_OUT#  3.3正常。       EC_RSMRST#/GPXO03没有电压
EC_LID_OUT#/GPXO04没有电压。

这个待机好信号没有电压  会是神马问题啊。  已经换过EC  刷过ECbios.换过南桥。   EC_RSMRST#/这个脚不短路,阻值是对的    跟南桥的线路没有断线

网友:
查一下LID正常不

网友:
看看 LID  ACIN  电压  复位

网友:
换过io?应该是io吧

网友:
IO 南桥换着看看

网友:
把LID芯片取下来看看

网友:
多刷几个BIOS 现在有的都吃不准的

网友:
EC时钟,复位.

网友:
看看休眠信号和电源ACIn 信号对不对

网友:
ec_rsmrst#这个触发才有 ec lid out这个待机就应该有的  那ec lid有没有呢?

网友:
看到楼主好像ACIN没有查啊

网友:
3,5V 的PG

网友:
CPU和南桥一起换一个试试

网友(2017-10-22):
acin适配器检测电压查一下 我感觉还是ec条件不满足

网友:
查ACIN有没有电压,,,,,然后是L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