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 Pro A1425 开机一直白屏维修

楼主(2016-11-28):
故障现象:开机一直白屏,维修走了很多弯路干过CPU ,换过硬盘折腾很久过程就不写了,最后查出来是I2C总线上环境光感设备有问题直接拔除摄像头排线故障排除,其实和苹果
手机
一样I2C总线故障一般会出现白屏蓝屏的现象,希望遇到开机白屏的同学注意下I2C总线设备,这机器也是意外修好的。
苹果手机

网友:
经验帖,一般会按通病去搞硬盘与U.

网友:
等于就是卡LOGO。。外设引起的

网友:
他这个等同于二LOGO故障吧? 苹果的要没点配件还真不好判断

网友:
我也面对过这个故障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等于卡LOGO,外设引起!

网友:
有些时候看似疑难的问题 其实并没那么复杂。。。。。。。。。。。。。。。。。

网友:
外设引起卡LOGO

网友:
这个应该和普通电脑一样卡开机画面吧

网友:
学习了 还没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没有积分下载 回帖

网友(2019-10-08):
等于普通电脑的卡LOGO状态 苹果笔记本确实修的很少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