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S450显卡维修供电

楼主(2016-11-28):
废话不多说,最近分用光啦特此来骗一点下载分。中午客户拿来一张影驰GTS450显卡 ,吃过午饭闲来无事就研究 了一下。试机风扇转无显示。二话不说,拆开。上机摸了一下主芯片。我的个擦啊,拔凉拔凉的呀。测试外接供电部分,mos管无核心供电输出,查看供电芯片为up1608qj,这芯片说实话遇到的不多。 up1608qj的EN脚是第四脚,用表笔磨破了线路测试EN为0V,到这里大家知道一定是EN没有电压导致电源芯片没有工作了。测试EN没有对地短路,跑线吧~~最后跑线到R291,发现前端有3.3V,后端0V,二话不说直接拆点R291,直接用焊锡短接 ,裸卡上机,摸了一下芯片。我的个擦啊,烫死我了。接上VGA正常显示,故此维修结束。最后骗了分的同时也祝愿各位同行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附上up1608qj的PDF

网友:
忘记上显示器的图片了- -哈哈哈,

网友A:
思路很清晰  故障很明显   维修很爽快

网友B:
你是在机箱里测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在机箱里测量的?

不是的呀,平时维修有一块G31的板子修,客户直接拿的显卡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  故障很明显   维修很爽快

嘿嘿,是的。

网友C:
二话不说你收了多少钱,50块?

网友:
技术加幸运,样样不缺!:

网友D:
技术高就是好,学习了!

网友E:
好厉害,,显卡我一点都不会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二话不说你收了多少钱,50块?

你怎么知道的,我本来说的60,结果收的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高就是好,学习了!

什么技术好,我就是来骗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厉害,,显卡我一点都不会修

显卡我刚好会修一点

网友:
这个干净利索

网友G: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还好,显存会是最闹心的

网友G:
供电都正常,加焊核心还不行的情况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G:
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还好,显存会是最闹心的

是的,我前一次遇到一显存发烫,拆掉之后才看见里面线路都烧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供电都正常,加焊核心还不行的情况比较麻烦

经验而已,修多了,原理都差不多,只是零件变了。

网友:
技术真不错!我得多学理论!

网友H:
细心维修,分享值得赞一个!

网友I:
牛   显卡都能修  我一般假焊我那不好直接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   显卡都能修  我一般假焊我那不好直接扔了

额,那你还挣啥钱,遇到几百上千甚至几千的卡,难道你忍心放过啊,修不好不给钱,修好给钱。那是钱啊钱啊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细心维修,分享值得赞一个!

谢谢夸奖,祝财源广进,生意兴隆

网友:
哈哈  人肉测试

网友J:
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那线跑R291那里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我只是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那线跑R291那里去了??

跑线的啊,铜箔跑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跑线的啊,铜箔跑线啊

从表面跑的,能看到啊,哈哈

网友(2017-01-03):
飞线的大法好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知道的,我本来说的60,结果收的50

他以前是算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他以前是算命的

额,哈哈哈

网友(2017-02-04):
很好的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这种大功率显卡,容易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