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进系统掉电,掉电后不能触发

楼主(2016-11-28):
(无正文)

网友:
NEC电容,显卡,散热片,BIOS,肯定是其中的一个,你都没测出什么引起的就求助怎么修?

网友:
像L600这种机器CPU背后的NEC电容坏的多

网友:
东芝大电容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也是这样的,现在还没搞好了

网友:
刷南桥BIOS 应该还可以

网友:
NEC大电容是通病

网友:
东芝大电容多点

网友:
东芝  L600  有大电容吗楼上的?

网友:
不能触发的时候测触发条件

网友:
东芝l600  待机芯片  NEC大电容 都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