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电源不开机、然后输出电压低的检测维修

楼主(2016-11-28):
天冷了,空的慌,今天路过废品店,门前有一金河田电源,3块钱收了。回到店里,打开检查,发现是KA7500+339组合,保险丝未烧,测SB管、电源管,均未有击穿,清理下灰尘,用电吹风吹下湿气,保险期间串个灯泡,上电发现灯泡一亮灭,心中窃喜。去掉灯泡上电,测SB =5V   绿线电压5V,均正常,短接绿线,风扇不转,测5V、12V均无电压。看来要慢慢检查了。KA7500+339组合比较常见,虽然无电路图,但心中有数。测量KA7500电压,12脚6V,明显不对,摸芯片有点烫,断开12脚测有20.2V,KA7500肯定挂了。找到电瓶车充电器料板刚好有TL494,代换后,短接绿线,还是不出电,但12脚电压已正常。不知TL494好坏,没办法只有测电压判断,电压如下图,根据经验,TL494应该是好的,看来电源前级还有故障,查找电源前级,查到一只C3198推动管击穿,用C1815直接代换,上电后终于风扇转了,测电压黄线=10.1V,红线4.2V,橙色2.8V,三个电压整体偏低,看来取样电阻老化,懒得跑线路查取样电阻了,用指针式万用表电压档不同档位内阻,测量TL494的1脚电压(相当于1脚并联电阻到地),另黄线接万用表,直到黄线电压空载达到12.1V,再用电阻档测指针万用表内阻,大概20K,找到20K电阻并联1脚入地,实测输出电压已正常,接负载实测电压黄线=12.1V、红线5.06V、橙线=3.3V。一切正常。接着用电脑烤机,4小时下来,未出现掉电现象,顺利完工。

网友A:
楼主高手 鉴定完毕~~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

网友C:
这个电源看来成色不错,只是功率小了一点,估计180瓦左右,能卖50元,差不多

网友D:
天气冷了 生意淡了  楼主自己去找点小生意了

网友E:
知道万用表内阻!了不起.

网友:
这是技术活

网友F:
这电源好像也不是真的金河田,做工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好像也不是真的金河田,做工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是的,我也怀疑,重量不够沉……。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错,赞一个!

网友H: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网友I:
楼主的思路清晰,但观察不够仔细,7500芯片旁边有一只可调电阻,通常都是用来调电压输出的,调节一下就行了不用并联电阻,而且7500的1脚的取样电阻只有二只,测量很快就查到了

网友J:
变废为宝楼主好节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 鉴定完毕~~

同意啊 高手啊 几下就给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高手..........

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啊

网友K: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看来成色不错,只是功率小了一点,估计180瓦左右,能卖50元,差不多

是指修好了 能卖5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指修好了 能卖50吗

估计能卖30-50...........

网友:
是这个取样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天气冷了 生意淡了  楼主自己去找点小生意了

3块钱收的 修好了 卖三十四 也真钱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知道万用表内阻!了不起.

都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高手啊 技术高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电源好像也不是真的金河田,做工质量不是一般的差

是 金河田的   低端的
按也有1个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的,我也怀疑,重量不够沉……。

做工 可能是品牌的 该有的 都有 没省略

网友K:
引用 网友H:
思路清晰技术不错。

好修老师傅 都说过 修东西修的都是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思路清晰,但观察不够仔细,7500芯片旁边有一只可调电阻,通常都是用来调电压输出的,调节一下就行了 ...

使者两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变废为宝楼主好节省

楼主 说了 没事 修着玩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估计能卖30-50...........

看来 还电源 还是值钱的
按杂牌一般也卖30

网友:
没意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看来 还电源 还是值钱的
按杂牌一般也卖30

恭喜呀修好了几打的电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好修老师傅 都说过 修东西修的都是思路

支持,思路很关键...........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恭喜呀修好了几打的电源............

可以生意不好 买不掉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支持,思路很关键...........

得是高手 维修经验丰富 才能有这样的清晰思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可以生意不好 买不掉呢

机会总会出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得是高手 维修经验丰富 才能有这样的清晰思路啊

多学+多练才能有思路和经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机会总会出现的...........

一般还是买新的多 按有的外壳比较新的 处理下 卖价就搞点  比新的价格低点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多学+多练才能有思路和经验.................

是的 所以 按没事就练电源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一般还是买新的多 按有的外壳比较新的 处理下 卖价就搞点  比新的价格低点

看来你还是卖东西的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是的 所以 按没事就练电源了

练得小有成就,佩服.............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楼主的思路清晰,但观察不够仔细,7500芯片旁边有一只可调电阻,通常都是用来调电压输出的,调节一下就行了 ...

你说的对,实际我在维修中已短接可调电阻,黄线电压只能调到11.2V,为了不过于罗嗦,描述中省略此步。。。不过如果真正的维修,得如你说的,查下取样电阻,然后计算代换下,公式有点忘记了。

网友G:
TL494的1、2脚是个电压差分比较器,不同电路有不同设计,计算公式也复杂,所以对维修者而言,省点事只要记住,找电阻并联1脚升电压,并联2脚降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实际我在维修中已短接可调电阻,黄线电压只能调到11.2V,为了不过于罗嗦,描述中省略此步。。 ...

楼主最后一步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和经验了,没有深入检查..............

网友L:
金河田的电源还是不错的,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还是卖东西的高手..............

这样的机会很少的 卖不聊几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练得小有成就,佩服.............

哪来的成就啊 会修点有小问题的电源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对,实际我在维修中已短接可调电阻,黄线电压只能调到11.2V,为了不过于罗嗦,描述中省略此步。。 ...

好像 1脚的 取样 是几路合并过来 比较复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TL494的1、2脚是个电压差分比较器,不同电路有不同设计,计算公式也复杂,所以对维修者而言,省点事只要 ...

哦 是这样啊 学习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楼主最后一步处理的有点过于简单和经验了,没有深入检查..............

高手 经验丰富
可以快速判断故障
不象按这样的新手 只会跑线 跑的 头都大  还没修好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金河田的电源还是不错的,楼主维修思路不错。

这是 金河田的低端的 电源 做工用料 不是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K:
高手 经验丰富
可以快速判断故障
不象按这样的新手 只会跑线 跑的 头都大  还没修好

高手都是善于跑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好像 1脚的 取样 是几路合并过来 比较复杂吧

支持,一脚是综合几路电压的取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K:
这是 金河田的低端的 电源 做工用料 不是很好

支持,比山寨的好............

网友M:
高手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高手都是善于跑线的............

都是 新手 没有经验 才会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一脚是综合几路电压的取样..........

楼主是高手 提供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比山寨的好............

是的 山寨的 什么都省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高手啊,这可不是一天两天的功力啊

高手 都是轻易不出手的

网友I:
是否图上这二只,我也没印象了,二只取样电阻是12V、5V那反馈过来的,在实物电路板上是比较容易找到的,主要是我以前修长城的月光宝盒时所学到的,后来看过一些帖子在7500的1脚也试验过也是可行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G:
TL494的1、2脚是个电压差分比较器,不同电路有不同设计,计算公式也复杂,所以对维修者而言,省点事只要 ...

感觉有些疑问,解说不够准确!实践中是7500(494)的1脚的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使输出电压升高,减小阻值则输出电压下降。单说并联电阻并不准确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觉有些疑问,解说不够准确!实践中是7500(494)的1脚的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使输出电压升高,减小阻值则输 ...

呵呵,概念的东西是需要描述准确,但常人不易懂,单就你这话来说,容易有岐义,殊不知,取样电阻有上、下之分,它们阻值的增大或减小,输出电压是相反变化的,所以,我只能通俗而言,因为没有电路图可描述。。

网友N:
监督完毕,大神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否图上这二只,我也没印象了,二只取样电阻是12V、5V那反馈过来的,在实物电路板上是比较容易找到的, ...

上次修过的一个长城电源 电压不正常 就是12V的取样电阻引起的
7500 1脚的电阻 看来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感觉有些疑问,解说不够准确!实践中是7500(494)的1脚的取样电阻阻值增大使输出电压升高,减小阻值则输 ...

1 2 脚好像是误差放大器的正反向 输入端

网友:
引用 网友N:
监督完毕,大神一枚。

同意 绝对的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G:
呵呵,概念的东西是需要描述准确,但常人不易懂,单就你这话来说,容易有岐义,殊不知,取样电阻有上、下 ...

这个取样 好像不是象 431一样的 简单的 分压取样
感觉挺复杂

网友:
基本功扎实

网友:
分分钟就秒了,我是弄不清楚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谢谢分享!

网友:
厉害!不知道有没有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