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柏 ezpad 5s BIOS CPU SR29Z 电源AXP288C 声卡alc5651

楼主(2016-11-28):
中柏 ezpad 5s BIOS CPU SR29Z 电源AXP288C 声卡alc5651 W25Q64F_中柏 ezpad 5s

网友(2018-02-13):
看看,楼主能不能过百度云盘下载地址

网友:
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支持一下

网友(2018-07-11):
有刷好的吗?

网友(2019-03-18):
非常感谢,正好救急!!//支持支持支支持

网友(2020-04-10):
怎么下载不了

网友(2021-07-03):
感谢楼主提供,下载备用

网友(2021-11-15):
非常你的感谢分享

网友(2022-03-22):
今天修到一台惠普MMN HP X2 210 G1 Tablet(TPN-I123)平板电脑,板号:6050A2798201-MB-A01,使用5.25V3A电源。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10,按开机键电流上到0.400掉回0.010电源指示灯红亮一秒就灭了,屏幕也没有显示。

这个平板电脑需要插电池才能开机,电源管理芯片AXP288C,测得数据如下:
19脚DLDOIN(D组)、76脚ELDOIN(E组)电源总供电:4.25V(正常3.8V)
8、15、22、25、26、43、44、45脚电源副供电:待机为0V  触发4.25V(正常应为3.8V)
53脚VCC_RTC:3.3V
62脚触发排针:1.8-0-1.8V
75脚RSMRST_B  I/O准备好:2.9V
11脚DRAMPWROK内存供电好:待机0V触发1.2V
12脚VCCAPWROK模块供电好:待机0V触发1.2V
50脚COREPWROK CPU供电好:待机0V触发2.9V
65脚PLTRST_N 总复位:待机0V触发1.78V
56脚SLP_S0IX_N南桥-电源管理通信:1.78V

分析当插入电池后,电池先向19、76脚供电。19、76脚得到供电便向其所在組产生一些南桥待机的基础电压比如VCCRTC,触发排针1.8V、时钟振待机等等。准备就绪后按触发键上电然后电池在供给副供电,副供电在产生能运转的各各电压。现在看来掉电的原因是电池供电过高4.25V引起保护动作。

拆下电池测量+脚电压的确是4.25V,更换一个新的电池变为3.8V,按开机键红灯竞然变成了绿机亮起电流0.894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