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51JM 进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11-28):
ASUS N551JM 进时亮时不亮,之前进水,处理后亮了,但是会
时亮时不亮,进不了PE,谁有这个BIOS

网友:
不要刷BIOS。。问题不在这里!

网友:
既然有时能亮问题应该不在程序

网友:
看看屏背后的屏线,我之前有一台就是后面的屏线老是松动,最后用泡沫胶固定的

网友:
感觉你这个不在bios上,哪里没处理到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