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2 lx开机d0 98 9b 00通病

楼主(2016-11-28):
内存118脚数据  被272排阻拉低  换了就好了  昨天一个lx2  今天一个lx  两个主板排阻位置不一样  具体看点位图

网友:
华硕最怕跑这个码,有次也是搞这个,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就是跑这个码,CPU,内存换了,BIOS刷了N多个还是一样,放了好久来了块一样的板调换人家的BIOS过去才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