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800独显坏 改集显成功,主板版号by3

楼主(2016-11-28):
东芝m800  版号DABY3C  当时没拍下来 可以对照我的主板实图。原本是花屏 这种ati的以前遇到 加焊用不了多久又返修了。焊显卡同行价只有80 没办法想办法看看能改集显。

主板连核显供电都没装  直接改肯定是不行的。论坛上找了一圈有个朋友有发了份资料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3431-1-1.html   真心的很感谢
直接用原图

首先去掉cpu座后面的这5个电阻   他这个图片跟我的不太一样  目测多了个BIOS、

接下来把这一组闲置的预留的lvd信号线补上  共5组

当时忘记拍图了  不想拆了 具体可以自己对着找零件  把上面的两个点直接短接在一起 (L3和r2X81  ) 去掉标志的两个电阻

也是短接

然后去掉显卡  直接把显卡供电飞到预留的核显供电位上  线用粗点的好

cpu座子下面的这个0欧电阻去掉就行了。

然后试点了一下  电流到0.6左右,  测试了显卡的供电没出来。难道是因为独显摘了没开启
测试了en没出来 直接飞了个3.3上去
上电1.0左右   有小跳变,  看到了屏幕实际有图像,应该是暗屏

测试屏街口  vin  +3s 和lcdvdd都有  dispone 0v  那就是了 直接从lcdvdd飞了3.3过去

能开机显示了 但是有点花屏 雪花纹的花,然后还有偏色的问题 。研究了很久   最后我是把之前飞的lvd的那些线去掉 我直接把另外5个排阻移动了 因为独显去了就没用了。

把这5组排阻直接往上推     终于好了。有遇到的可以参考下

   对了 上面步骤有个要补上去三个电阻的  2.2k和一个2.37k的  实际我都是用2.2k 的也是可以的

网友:
太复杂了。楼主是看图纸改的 ?

网友:
这个改起来太难了吧

网友:
看着很麻烦的说,但是该成功后应该很稳定吧

网友:
这也可以,学习了,牛

网友:
显存没用了吧!

网友:
真是人才吖,it的天才  以后显卡坏了就直接改了

网友:
这种借供电的改法,很容易出现各种问题,我是怕了

网友:
写得很详细,不错

网友:
还没到达看懂的水平~

网友:
这个还可以改,是不是有点麻烦了

网友:
楼主厉害刘个记号备用

网友:
NB呀 改集显 很麻烦的

网友:
这进系统估计会蓝屏吧,集显怎么能用独显的呢,但也说不定,1代的都行,2代没试过

网友:
这个可要点功力才行。

网友:
碰到了也试试这是省钱的好方法

网友:
只上改的步骤有点多

网友:
这个可以  是自己想出来的吗

网友:
呵呵,原来是这样改集显的

网友:
哦  天呐  这也能改啊     我的天呐  有些惊呆的感觉  很爽的  我明天要研究下了

网友:
这个改好基本没什么事情了,有试过改了要重装系统的。。。。不然没法调分辨率

网友:
:改过ACER 4738,拿集显的板子对着改的,那个是HM55一代的U,直接加上了集显的供电芯片和周围电路,.不敢借供电,独显供电电压要高一些~可能用着不稳定.///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拆家加焊接 凭什么就收80????????

网友(2018-11-14):
我晕,这也太复杂了,要搞这么多东西

网友(2020-05-18):
改了不能装显卡驱动,装了不能进系统

网友:
一帮2b改你吗b驱动都装不上玩什么?坑人啊

网友(2020-06-18):
楼主,你的改了以后,直接装上驱动了吗?我的是显卡驱动打不上,一打上重启就不行了。再就是风扇有时太吵,有时很热了又不转。

网友:
装不上驱动 风扇常转

网友:
按你方法是可以,但装显卡驱动卡Windows画面,为什么??

网友(2020-08-25):
我今天改了后进系统打集显驱动 打完就进不去系统了 欢迎界面后就灰屏了 现在我从装系统中 看装完可以用不

网友:
装不上集显驱动 改了也没用 还浪费时间

网友(2020-09-30):
这种飞改的集显,电脑会比独立的要慢一点

网友:
机器有点老,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