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ga S3

楼主(2016-11-28):
YOU GA   S3   进不了BIOS    进不了系统   老是重启 ?     原因是改了硬盘模式做系统的,放电了无果, 论坛里面好像没有这个 。求大神指导。是不是要去淘宝买BIOS  过来刷      不插硬盘也一样,所以外设都排除了。  内存硬盘 键盘 都不行。 听说是个国外买的机子。搞不好要赔钱了。  求大神指导 , 求解啊:'(

网友:
lz是本命年吗?这应该不影响吧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零件被你碰掉了

网友:
调好时间日期

楼主:
进不了BIOS  咋调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零件被你碰掉了

进不了bios才拆机的

网友B:
侧面找一下,有个小按键,带半圆弧图案,按他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侧面找一下,有个小按键,带半圆弧图案,按他开机。

你说的事复位吧? 我试了好几遍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