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证明IT8512E JXA和IT8512 JXO在Y450机子上面是不通用

楼主(2016-11-28):
事实证明IT8512E JXA和IT8512 JXO在Y450机子上面是不通用。原机是IT8512E JXO ,换成IT8512E JXA开机电流1.0---0.8--0.85.开机无显。换回原型号。开机正常。1.0--1.2---1.1----1.4.原机故障是 键盘连键,换键盘没有解决问题。正常开机关机后测键盘排线接口对地电阻都正常在470欧姆左右。不接任何电源。放置一会有几个对地阻值变成210欧姆。排线接口排容已拆除了。

网友:
是通用的 ,换了很多的

网友:
我是没有太在意这了,反正有一样的就换没有不试试

网友:
后缀不同 ,不同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