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忙看看这芯片什么型号 或者可以用什么待用

楼主(2016-11-28):
     机器来不通电隔离保护了

网友:
是不是上管 看脚位有点像

网友A:
上管  料板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  料板都有

随便用是么

网友B:
找一个保护隔离的沟道一样就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管  料板都有

上管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一个保护隔离的沟道一样就可以用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沟的

网友:
看看是 p管 还是 n管   随便换 不用一样型号的

网友:
下个图纸嘛

网友:
MOS管吧。看下图纸不就知道了

网友:
隔离MOS管,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找个图纸,这个东西别换错了换错了插电池会短路的。 或者冲不了电

网友:
看公共点还短路不 找图纸看看是n管或是p管 找一个换上就好了啥 代用的型号太多了

网友:
是什么型号的机子啊,就一张图???

网友:
保护 隔离MOS管呀!

网友:
可以在旧板子上拆

网友:
是什么板,用的是什么充电芯片,什么都不说,换板吧

网友:
保护隔离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