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硕主板M4N78 SE挡C5维修

楼主(2016-11-28):
一块华硕主板M4N78 SE拿来自动触发 发现IO IT8712F-S芯片表面变色了,声卡ALC662也变色了 直接换掉不会自动触发了 但检测卡跑至C5不报警 ,以为挡内存 ,就掉内存也一样不报警  ,换CPU 也一样.先软后硬方式 刷了个BIOS也不行 只好测量全板电压发现PCI-E槽的A13 A14时钟测试点没有电压 不正常 ,该板时钟是集成在单桥里 。拔掉电源测量其阻值发现比较低 正反阻值一百五十多欧..请教大家是桥短路了吗?

网友A:
看下io是不是没有焊好,查内存工作条件,加焊单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io是不是没有焊好,查内存工作条件,加焊单桥

都换了好几个IO了 确定不是IO的问题... PCI-E 槽 A13  A14脚 测量无时钟电压 且对地阻值正反都是一百五十多欧.....正常吗?

网友:
单桥的加焊下试试

网友B:
pcie插槽测A1314时钟有的要插上显卡才会出0.4,我感觉时钟正常,因为都跑到到C5了,我的想法同楼上一样,加焊一下桥

网友:
有个疑惑,我对比了其它主板的PCI-E槽的A13  A14时钟脚位阻值正向都有五百多欧反向七百多欧 。。这主板应该是桥坏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插槽测A1314时钟有的要插上显卡才会出0.4,我感觉时钟正常,因为都跑到到C5了,我的想法同楼上一样,加 ...

有个疑惑,我对比了其它主板的PCI-E槽的A13  A14时钟脚位阻值正向都有五百多欧反向七百多欧 。。这主板应该是桥坏了 ..

网友:
RTC电路看看吧,会有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疑惑,我对比了其它主板的PCI-E槽的A13  A14时钟脚位阻值正向都有五百多欧反向七百多欧 。。这主板应 ...

也行是的吧

网友:
查下RTC电路 正常的话应该是桥坏了 跑码后这时钟一般都正常了

网友D:
SPD SCL SDA 3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ie插槽测A1314时钟有的要插上显卡才会出0.4,我感觉时钟正常,因为都跑到到C5了,我的想法同楼上一样,加 ...

死马当活马医治了...加焊成死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SPD SCL SDA 3个电压正常吗

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