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 开机0.03停顿几秒 一会上电到0.48无显示

楼主(2016-11-28):
三星笔记本 开机0.03停顿几秒 一会上电到0.48无显示 这个机器有通病 南桥背面电容 和NC大电容我都换掉了,也是一样的
问题,后来发现CMOS电压不对 换了电池还是一样 到三极管后极电压就是不对 CMOS所有的电容都拆了还是偏低,后来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拆了南桥测量发现电压正常了,后来直接换了南桥 ,一测量怪了 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南桥换了两个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RTC 电容拉虽然吧

网友A:
你修的是三星R468吧, 把图中的电阻拆掉,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修的是三星R468吧,把图中的电阻拆掉,直接短接就可以了,这是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不是这里的问题,这行电阻短接试过不行, RTC电压过不来,我昨天电池到三极管的电阻短接电压过来了,直接短接 但是电量跑的块 ,昨天晚上3.3V 早上来只剩下3V,疯抢在装一片吹下 ,可以开机了,但是COMS电池电量跑的太快 所有的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肯定有什么遗漏了

网友:
楼主 这机器R428?

网友:
三星的板子不好修,板层薄。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这种先杀通病再修电路不要动不动就换桥

网友:
难修的就换主板了

网友:
我怎么觉得CPU没典雅啊啊啊呢 感觉

网友:
是电容漏电了

网友:
是不是没有CPU供电呢?看有没有复位,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啊,有好多帖子说这个问题

网友:
南桥别面要拆两个电容 还有就是换个晶振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这里的问题,这行电阻短接试过不行, RTC电压过不来,我昨天电池到三极管的电阻短接电压过来了,直接 ...

你把这几个电容都拆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电容已坏

网友:
南桥背后有电容失容了 论坛帖子多了去

网友:
我也遇到过 找不到稳妥 停顿一下 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