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01I暗屏修复

楼主(2016-11-28):
今接到一台X201I的笔记本,开机暗屏,这机器暗屏的问题也很多,没办法,一个个试吧,屏线 换了都一个情况,看来只能拆主板看看保险了,拆开主板量了量,各保险阻一切正常,量屏线接口3角旁边三个电容其中一个短路,拆除后故障一样,找图纸吧,主板屏线接口3.5角是相同的,和旁边3个电容相连,经过一个R4的电阻到屏线的32角,测量的时候发现R4到32对地阻止偏低,因此故障找出,直接把R4两脚相联,让电压直接到32角,到此,此机修复,我不知道怎么发图,所以只能用文字形容了,能看懂的加加分,附上图纸

联想 X201 R201I 08270-2_0127_1.pdf

网友:
测量的时候发现R4 到32对地阻止偏低,多少阻值算偏低?还有阻值低了你还直接加电压.用的住吗?

网友:
你这样做的话 ,开机会不会有一瞬间花屏的呢?还有 背光调节还有用么?待机后会不会白屏?

网友:
我是不加电测量的对地阻值,为0.07,另一端547,而图纸上面已经表明了两者的电压

网友:
这样描述大家还是不会太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