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 V2没CPU供电

楼主(2016-11-28):
今天来了台机,说是开不了机,试了一下,能上电,就是不显示,主板为P5G41T-M LX V2,量了一下,,没CPU供电,内存为1.2V,其实供电正常,第一反应是内存电压不正常,所以没CPU供电《时序忘记得差不多了》。给客人报价,开修。
先拿内存,画了个图。

1.2V竟然是正常了,上来查了一下,原来这板就是这样的。
查VRM芯片,,3脚 EN 1.2V  正常,,18脚 5V  正常,,,33脚  12V  正常,,再量各MOS管的G极,,二极体值也正常。。
先换个芯片再说,,

换上后CPU电压出来了,,,但是不过内存,,小喇叭响个不停,,再量一下内存电压还是1.2V。。

这就不对了吧。。
DDR VDD 1.2
DDR VTT 0.6
VDDSP 3.3
总线 3.3

顺着内存供电芯片查到旁边的八脚芝麻管,
但到芝麻管的第四脚,正常是3.3V,但现在竟然 有3.78V,,一定是不正常的。

这一点是直连桥的,,要不管子坏,要不就桥坏了,拆下管子,,测了一下,,感觉正常,,换了一个上去,,上电,,正常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修的很细,0点几的差别都不放过.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0.4的误差都能判断出来  能解释解释怎么导致的电压变低?想不通

网友A:
电压偏高  保护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我的哥  0.4的误差都能判断出来  能解释解释怎么导致的电压变低?想不通

我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电压会变高了,,这个点出了问题,,只不是桥坏,,,就只能是这管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偏高  保护了吗?

不是保护,是总线电压不正常。

网友:
不客气哈

网友B:
修东西能细心直接把图画出来的 都好认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东西能细心直接把图画出来的 都好认真

主要是经验不够,有经验的一看就知道,不用画图的,见笑了。

网友:
学习了。受教了。

网友:
修板就要心细

网友C:
有些板子1.2也是正常的,楼主修好后测得的内存电压是1.5V吗?图上故障的信号是什么总线信号?

网友D:
楼主最后忘记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回复正常1.5了?另外换完三极管电压是不是3.3?

网友:
小8脚是什么芯片

网友:
一般0.几的误差我都是忽略的,因为我的表本来误差就大,要这给我肯定修不出来,刷了BIOS没好就认为是桥坏了

网友:
细心维修,分享值得赞一个!

网友:
分析的不错,排版也不错,好文章值得加分

与标准电压值相差超过7%或者0.3V以上,我就认为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最后忘记测一下内存电压是否回复正常1.5了?另外换完三极管电压是不是3.3?

修好后,上电,,内存电压会升为1.5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子1.2也是正常的,楼主修好后测得的内存电压是1.5V吗?图上故障的信号是什么总线信号?

是总线信号

网友:
我怎么遇不到缺电压的

网友:
修的都是没复位的  没时钟的

网友E:
华硕的主板修起来太费劲了。

网友F:
好厉害的技术,计算器叫什么软件,分享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好厉害的技术,计算器叫什么软件,分享下  谢谢

迅维网出的,,电子电路计算器,,你找找,有得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主板修起来太费劲了。

我也觉得是这样。

网友:
图片上是两个类似三极管的东西,8脚芯片在哪里呢?

网友:
G41我现在都补休了   卖坏的能卖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