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010 加电不显8声报警

楼主(2016-11-28):
外接显示内屏不显,测了下 主板没有LCD VCC 追查下去到了D15的一个双二极管 测了下 都是0 不知道有没有大神遇到过 顺便求个BIOS

网友:
干显卡试试,

网友A:
都是0肯定坏了.先换上再说吧.

网友:
加焊过了,我估计是显卡坏了 ,要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0肯定坏了.先换上再说吧.

我是说电压0

网友:
修之前先吹一下判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