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技嘉H61M-DS2简单维修两例

楼主(2016-11-28):
       这个板子是11月21日修的,因为11月19日休息回老家去玩了。
因为爸爸去哪儿在我老家拍摄。给大家看几张照片,有空来我老家玩。

然后21号回到店里,徒弟说有两块板子修了一天都没修好,让我看下。
一块华硕P7H55-M le由于没有拍图片就在这里简单叙述一下故障。
徒弟说是挡内存,然后是SMCLK不正常,我直接上诊断卡,看到也是挡内存。
既然徒弟说是SMCLK不正常,那我就直接找到SMCLK,发现确实不正常只有
1.3V左右,徒弟说他飞了个3.3V还是不正常。他也已经下载了点位图
既然点位图都有了。我直接打开看下SMCLK连接的地方。

先是换了822排阻不行,直接拆这个8脚

完美的跑码亮机,美中不足的是没拍照片。。装起来发现开机报错很多,要按F1,
进入BIOS发现CPU供电显示2V ,3V显示5V左右   5V显示6-7V。然后进系统网卡
设备都没有。问徒弟是否刷过BIOS,他说刷过,直接拔BIOS刷原机备份一切OK。
------------------------------------------------------------------------------------
2、第二块板子是技嘉H61M-DS2,说是不稳定,就是有的时候是正常的一切OK。
有的时候就是开机风扇转一下然后就停了,在按开关没反应,要断电才能在次触发,
一说到这故障我都笑了,这不是明显的电压检测有问题的现象吗。虽然不会修台式机
但是看帖子看多了,大概就知道点了。
板号:

然后我一触发是正常的,看图纸发现这都正常的。

习惯性测量CMOS电池的电压,发现只有0.4V左右,我说这你们都不测量。
然后找了个3V的CMOS电池,让徒弟试机,到了下午我在测量一下发现可以触发。
然后在测量下CMOS电池发现只有2.7V左右。这不正常,明显的不对啊,放电这么快。
直奔RTCRST,

发现明显的不正常,D2的1脚也只有0.2V左右,直接看图纸发现1脚为VBAT,难道是RB这个电阻坏了?
直接找到这个电阻好在有位置图,开始下载的4.0的不对,这个是2.1的

发现RB的一端为2.7V一端为0.2V,果断找个1K电阻上去,发现故障依旧,那看来肯定是拉低了。
拆D2发现故障依旧,查VBAT到哪里,发现连接到io的100脚,

直接拆BC31,再次测量发现VBAT正常为2.9V左右了。仔细看发现有轻微的腐蚀

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个人认为这个也和VIN检测信号一样不正常也会导致IO不正常。

                                                    最后主要提醒大家的是:加分加分

网友A:
修的如鱼得水 姜还是老的辣

网友B:
两例都是元件短路引起的.找它们有一套啊 .

网友C:
你这弟子没下多少功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弟子没下多少功夫啊?

恩,平时喜欢玩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例都是元件短路引起的.找它们有一套啊 .

恩,说实话我不会修台式只能修简单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的如鱼得水 姜还是老的辣

和新宇兄比起来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新宇兄比起来差远了。

不要谦虚啦

网友:
楼主贴贴都很精彩

网友E:
俞总修的是行云流水,环环紧扣!在下好生佩服。

网友F:
主板修这么细啊 我这边一般直接换版了

网友G:
额............这个主板位置图是个什么鬼.......

网友H:
第一个主板好修.技嘉这个主板,楼主修的不错,暗暗的佩服

网友I:
牛,对于楼主来说这都不是事啊。

网友:
都没我长得帅

网友:
老板这板子修的真好

网友J:
呵呵,楼主去哪儿节目不错!

网友:
台机主板图有点难找

网友:
今天修了6快G31的品牌机主板,都是断线。。还有2块修不好。。。。目测楼主技术刚刚的

网友K:
厉害了,有空教教我

网友L:
这不是他爸爸去哪吗?楼主家乡?

网友M:
  看楼主修机好简单 啊  !厉害

网友N:
思路,思路。再说下都这么多下载分还加分有意义吗?帮顶下楼吧。

网友O:
先是换了822排阻不行,直接拆这个8脚    这个8脚是什么芯片 ,大概做什么用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先是换了822排阻不行,直接拆这个8脚    这个8脚是什么芯片 ,大概做什么用途的

这个就是超频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N:
思路,思路。再说下都这么多下载分还加分有意义吗?帮顶下楼吧。

这分还叫多啊,分肯定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看楼主修机好简单 啊  !厉害

其实我真不怎么会修台式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不是他爸爸去哪吗?楼主家乡?

是的《爸爸去哪儿》,是的在江西抚州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厉害了,有空教教我

妞妞你又笑话我,台式机找不懂大神他最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俞总修的是行云流水,环环紧扣!在下好生佩服。

兄弟我和你比我真的是八匹马追也追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主板修这么细啊 我这边一般直接换版了

没有了。我也没怎么修,能修尽量修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额............这个主板位置图是个什么鬼.......

这个位置图好用啊,PDF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妞妞你又笑话我,台式机找不懂大神他最厉害

我不修台式机主板,哈哈哈,所以你们都是我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主板好修.技嘉这个主板,楼主修的不错,暗暗的佩服

第一个确实是简单故障,第二个纯属侥幸

网友:
引用 网友I:
牛,对于楼主来说这都不是事啊。

夸奖了,我台式机真没什么技术

网友:
楼主上张你的帅照来看下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呵呵,楼主去哪儿节目不错!

可以来看啊,到时候在湖南卫视也看的到的

网友P:
能力 分析 动手 都很到位 楼主的功力还是可以的 顶 好帖
yuchao454875
谢谢支持,我都是用的笔记本上面的一套,然后没事看了很多帖子
详情

网友:
我也经常修华硕H61

网友:
给你评分了呵呵

网友:
现在的H61真垃圾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两台了

网友Q:
楼主好技术啊。想开个二手电脑配件批发,不知可行不
yuchao454875
也是可以的,主要要有渠道,能够出出去
详情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楼主好腻害 学习了

网友R:
老板的板子修得好啊 我直接就换了
yuchao454875
能修的话最好修,毕竟我们是维修,都换的话那也显不出我们的技术
详情

网友:
第二块有点难度,

网友S:
那个小八角是干嘛的
yuchao454875
好像是超频用的。
详情

网友:
加分了 可以。

网友T:
第一块主板还应该再说明一下
yuchao454875
请问说明下什么呢?亲
详情

网友:
还是师父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U:
我碰到两块这样的板都没修好啊
没事的时候研究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V:
没修过台式机都修的这么好   楼主笔记本那不是更厉害了

也是一般般因为我修了挺多年的。。

网友:
下次有空来我家玩。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力 分析 动手  都很到位  楼主的功力还是可以的  顶 好帖

谢谢支持,我都是用的笔记本上面的一套,然后没事看了很多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Q:
楼主好技术啊。想开个二手电脑配件批发,不知可行不

也是可以的,主要要有渠道,能够出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R:
老板的板子修得好啊 我直接就换了

能修的话最好修,毕竟我们是维修,都换的话那也显不出我们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S:
那个小八角是干嘛的

好像是超频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第一块主板还应该再说明一下

请问说明下什么呢?亲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网友:
环环紧扣!在下好生佩服。

网友:
非常不错! 经验丰富

网友:
高手啊,这个都能查,我一般台式直接换……。

网友:
厉害厉害思路清晰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台式机没怎么修现在

网友:
赞成!刚刚开始我还以为是短路!我拆了所有12V都不行!后来还是算了!

网友:
思路很清楚,不愧是老手,学习了。请问一下楼主技嘉H61的这块板,开机正常情况下Q19的G极应该是多少V电压。我有一个这个板反复重启。

网友:
楼主技术很厉害 佩服佩服

网友:
不能灌水很严重 多谢

网友:
楼主就是细心

网友:
看来徒弟要学的东西还很多。

网友:
基本功,基本功

网友:
我碰到这种故障,一般都是后级拉低的概率比较高

网友:
谢谢分享,以后继续多多发表

网友:
维修的非常不错

网友:
一般都有图的

网友:
楼主思路明解,修好的成功很高的

网友:
楼主不错a这个小敌情都找到了

网友:
rtcrst 另外一端没有电压。短接电阻正常了。但用了几天又回了。故障一样。发现租值偏低。拆除电容也一样。最后直接短接。问题解决。很多都是这样。桥有问题

网友:
牛啊,得多和你们学习

网友:
如果没图纸,没点位,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H61的主板都难修,高手

网友:
感谢分享,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第一片我有一块在手,上图大家看看 开始的故障是,能进pe装系统,一重启就蓝屏;我先刷了bios,勉强能用;但也时不时关机蓝屏,或者正在使用中蓝屏;后来换了822,不定时自动重启;
刚看了楼主帖子,我再试试看.

网友:
至于楼主徒弟开始说的挡内存,我这片也有一点,单条内存可以,双内存有的可以、有的不可以.

网友:
楼主,我这个本来就空着位置,是否你的和我的,PCB版本不同?我的是REV:1.01G.

网友: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6-12-28):
台式机现在的维修价值越来越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