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3SV 不触发

楼主(2016-11-28):
今天 接了一台ASUS  K43SV  REV3.0  八显存的    开机没反应  开机按键的灯是亮的 待机0.3  没一点反应   3V  5V  待机都是正常的  没办法 查时序吧  跟着时序顺着查到PM_SLP_SUS# 这个桥发给EC 的信号没有   桥坏了 在查查看吧  后来又想刷个BIOS 试试看呢  把BIOS芯片拆下来  用编程器一读哎呀 芯片读不到 是坏的 这情况很少 碰到  心想这刷一下就可以收钱了   于是 换个4M  的芯片 刷起  搞好之后  吗的 还是那个鸟样  什么情况  难到是桥了  这种不触发的  很少有桥坏的
没办法 在查查吧 接着上面的那个信号 在往下查 发现 ME_SUSPWRDNACK  这个信号也没有 这也是桥发给EC 的  吗的 看来还是要干桥   说干就干呗 换了一颗  OK   害我查了半天的时序 还真是 桥坏了。 我想不通的是 BIOS芯片为什么也坏了

网友:
一般待机0.01,按下开关电流0.03,电源指示灯亮的,很多都是桥问题

网友:
待机0.3明显高了 ,短路了 3v

网友:
感觉不关这两个信号的事情吧?SLP_SUS一般苹果采用。另外一个信号是什么

网友:
这机器通病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