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V5-5730G 开机电流0.13A CPU与独显无供电

楼主(2016-11-28):
开机电流0.13A       CPU与独显无供电   其它各电压都很正常      EC芯片更换过,BIOS也更换过、  CSD97374芯片也更换过,电压就是不出来,求助高手指点。。。。

图纸

网友:
你这个apu应该采用的是svid的pwm新品了  你图上标这个上面还有一个新品才是cpu供电芯片 不出供电可能性还有很多  bios 电源好不到位  cpu坏 cpu供电芯片坏  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楼主最后怎么修复的

网友:
65以后的,SVID有的查PWM 芯片和后面功率管  SVID没的,查条件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虽然没有修好,不过有好的开始了。CPU可以上电了,还有问题,首次开机0.4A掉电重启到0.61A后6秒左右来回重启

网友:
应该是信号之类没有到位,重点查信号

网友:
查各芯片的工作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