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修复惠普显示器只显示黑白两色

楼主(2016-11-28):
如题,问题故障,我首先恢复了一下出厂设置,无果,接下来就想到了BIOS,这个屏型号是M185XTN10.3,在迅维网找了一个M185XTN10.2的BIOS刷上去不行,嗯。。。还是再看看驱动板吧!最后又回顾了一下之前讲的显示器课程,就把重点放在了场行信号这一块,把VGA接口旁边的两个6脚管子去掉,直接就显示正常了!最后附上10.3的BIOS,希望可以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 惠普V191

网友:
你这是宏基显示器的程序,怎么会是HP的呢

网友:
确实是惠普显示器啊!惠普V191

网友:
亮机图有没有?

网友:
把VGA接口旁边的一个6脚块子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A:
6脚管子,能导致黑白图像,楼主要是上个这样的图,真是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脚管子,能导致黑白图像,楼主要是上个这样的图,真是大神了。

接口旁的防静电管子?下次我要留意了

网友:
楼主,,有图,有维修思路,维修过程,,就好了!!大家一起可以学习!

网友:
非常感谢,很好的一个经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