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冠A2039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6-11-28):
今天接到一优冠显示器,显示屏闪,上下LED灯管,下灯管坏了。换好后不小心动力下屏线,就不显影, 屏有背光不显示任何字样。请教大师们这是屏哪里出的问题,屏线换过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是为啥不显

网友:
把电源板和驱动板拍个图看看

网友:
上个图让大家看一下

网友:
动屏线导致屏烧了吧,,,,

网友:
上图看一下是啥情况

网友:
估计是屏或驱动板被烧了

网友:
屏线看一下 驱动板屏线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