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烧录华硕Z170 主板 bios?

楼主(2016-11-28):
去掉前面2048字节,录进去之后。 重启黑屏? 是不是有什么保护之类的? 刷过的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出没有刷过这么新的板的B

网友A:
bios有otp吧需要烧录器支持otp

网友B: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有软件直接升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编程器还是有软件直接升级

用编程器烧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有otp吧需要烧录器支持otp

没明白你的意思。 这bios芯片就是普通的芯片,并非OTP一次烧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