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一个非常费劲的问题。 a1286 i7 2代cpu cpu频率定频0.8不知道怎么弄了

楼主(2016-11-28):
如题 。给个1286装系统。装完后发现cpu频率一直是0.8 不管多高的使用率。不管多高的,频率一直是0.8ghz 苹果或者windows 系统都是这样子。好好的i7八核。憋屈的只能当八核0.8的u用。我也是醉了。官方客服也没办法。我都无语了。 求大神看下。感激不尽。各种方法都试过了。就是解决不掉呢。

网友:
等等给你找个群试试,这个应该能学到东西

网友A:
是不是CPU温控出问题了。

网友:
BIOS问题啊,改me

网友:
请问 苹果的bios 怎么进去。谢谢。求告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CPU温控出问题了。

去售后。售后说没有别的问题。换个电池就可以了。苹果换电池 1188rmb 我也是跪了。考虑考虑换不换。 自己从淘宝多淘两块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售后。售后说没有别的问题。换个电池就可以了。苹果换电池 1188rmb 我也是跪了。考虑考虑换不换。 自己 ...

是电池啊,楼主大意了,这机子不装电池可以开机的吧。自己淘一个吧,利润多点。

网友:
重新写BIOS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联想Y50-70掉频门,有可能是热敏电阻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参考一下联想Y50-70掉频门,有可能是热敏电阻出了问题!

换了块好电池。苹果不吃便宜货。可能是便宜电池里面没有温度传感器。缺少传感器。所以系统保护。

网友:
奈何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换多几家电池也比在售后换成本低

网友:
这个问题在苹果机器里面很常见,典型的某个 感应器检测到错误信号 触发 保护模式 (降频 ) 即 降压 降电流

网友D:
图纸里面几个 电流检测电路 你可以一个一个查 。

网友E:
修好了么 楼主 期待下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纸里面几个 电流检测电路 你可以一个一个查 。

没有电池的问题。电池不是随便换就好用。必须兼容的才可以。便宜的电池缺少传感器。电脑检测不到传感器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修好了么 楼主 期待下答案。。

电池坏了的问题。第一次定的电池太便宜了。不能用。买了个贵点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