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7850显卡维修

楼主(2016-11-28):
首先测量下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现象,
上电发现核心供电和显存供电都没有出。
简单的判断下,应该是先出核心供电后出显存供电。
此显卡的核心供电是由芯片NCP5395控制。

从数据手册可以看出此芯片工作需要以下条件:
①EN脚为高电平,实测为3v正常
②vcc脚大于4.25v,实测5v正常
③ILIM电流检测脚电压小于vdrp脚,因为不短路也无电压,这里不需要考虑
④DRVON脚为高电平,实测3v正常
⑤12vmon(12v电压检测脚要大于某个数值)

从上图可以发现12v只有个欠压保护,大于0.6v即可。‘实测1.3v正常。
以上都正常,暂且不管VID信号组合,先换个芯片吧。
换上新的芯片后,核心电压0.95正常,显存供电1.5v正常。
自信满满的插上vga线发现不亮屏。心情瞬间不爽了。
果断去加焊了下bga芯片,结果还是一样。
后来仔细观察下外挂发现

此版的B代表电感,B5000不翼而飞,找了个装上后成功亮屏。

网友:
外观检查非常重要。

网友:
电感应该是在芯片坏掉之后碰掉的。我遇到问题件,也是大堆直接摞。

网友:
显卡还是比较难修的

网友:
修显卡就怕遇到花屏的.无从下手.

网友:
花屏也不是不能修的,检测好供电,加焊GPU,到植球。只要GPU是好的,显卡还是能救,初期可以找些垃圾显卡练练手。

网友:
显卡难修  一般直接换新的

网友:
显卡修的少  你很细心

网友:
这个观察的很仔细

网友:
记得11年时 买了块讯景HD6850 性能真的不错 现在都落伍了

网友:
动不动加焊GPU芯片是维修大忌,对此我不予加分

网友A:
能不加焊就不加焊,加焊是吧双刃剑。

网友B(2016-12-31):
引用 网友A:
能不加焊就不加焊,加焊是吧双刃剑。

对的 尽量不动BGA  多想你在我起步的时候指点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的 尽量不动BGA  多想你在我起步的时候指点我

客气啥

网友:
楼主好精通   学习了

网友:
观测可获得第一手数据

网友:
能不能给张NCP5395的全景图,我的七彩虹560TI, 有些类似,EN 1.4V,VCC 3.2伏, PWM1~6都为3.2V, 无GPU核心供电,开机黑屏

网友:
确实要细心

网友:
这个必须要赞一个,很有耐心啊楼主,我修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都直接不想修了。。

网友:
电感直连可以不??我也有个显卡掉电感。

网友(2017-02-03):
写了好多字,辛苦了,不过,不检查就开干,是要批评地。

网友:
显卡修供电也是好修  修花屏  蓝屏  死机的就非常难  V星花屏多

网友:
说明了目检是维修的第一步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