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悦H2289不认独显维修

楼主(2016-11-29):
客户拿来一台家悦H2289,说独立显卡坏了。要求更换一块重新装一下系统。连续换了两块独显都不显示,集显能正常工作,BIOS里面重新设置也不行。后来发现网卡是独立的。主板自带网卡坏了。拆机发现主板网卡芯片击穿一个小洞。说明此板雷击过。不管三七二十一把网卡芯片吹掉。再装独立显卡正常显示了。

网友A:
可能网卡挂在PCIE总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网卡挂在PCIE总线上的

楼主说的对,L-A690的板子,都是盲修,没有看过图纸,这个板子带来的利润是大大的。

网友:
这个板子我在V星RMA修了一年MS-7339,毛病超多,网卡容易被雷击坏,cmos电池没有电跑d0,跑e9刷BIOS,跑d0也有可能内存底下烧线,北桥空焊,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