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家悦IR608 板号CIH61C REV1.1

楼主(2016-11-29):
联想家悦IR608 板号CIH61C REV1.1 开机报警三短一长

刷过BIOS    换过CPU 内存。   不行,

网友A:
这个报警是不是像吹军号啊。修过很多,还是刷BIOS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警是不是像吹军号啊。修过很多,还是刷BIOS好的。

是的,刷了好几个没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刷了好几个没好,

检查内存条件吧。

网友:
报警了都应该是检测到CPU了吧  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查一下外设电路有没有不正常的

网友:
弄来弄去很多都是重复的分去的比啥都快,下载都有点后怕了弄来弄去很多都是重复的分去的比啥都快,下载都有点后怕了

网友:
是什么样子的主板啊楼主?内存的条件满足不?确定不开机?

网友:
三板斧用完还不行的话,就得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来,不能再偷懒了!

网友:
我也是 这问题 吹号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