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小米4主板更换新的尾插和显示内联座子

楼主(2016-11-29):
小米4主板换屏拆装机时候把主板上的尾插和显示内联座子弄坏了{朔料座子上的铜片掉了好几个},淘宝上买了几个新的座子回来,可用热风枪2008焊几次都没成功功.请教下有经验的师傅焊接新的座子具体应该怎操作? 新的朔料座子需要上锡吗?如果需要应该怎上锡{我试过用烙铁拖锡上去座子,都会把朔料弄伤。米4的座子上的铜引脚很短}? 如果新座子不需要上锡,主板上的焊点怎样补多点锡上去呀?{我把焊点拖了锡,直接放新座子上去焊。会有好多脚焊接补到的}

网友A:
要用旋转风枪 温度要控制好 你还是找其他板子练习好在焊接吧

网友B:
你把原有的有铅锡用吸锡线全部拖走,然后搞锡浆把焊点涂一层很薄的,风枪去吹,焊点补大小要均匀,然后镊子固定住座子,吹焊回去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用旋转风枪 温度要控制好 你还是找其他板子练习好在焊接吧

楼主估计是没掌握技巧,焊接水平是有的。

网友C:
其实直接拆掉座子一般不用拖或补锡就可往上装。如果已经拖平了的话,最好用锡浆抺上去,风枪吹熔跑一下就饱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把原有的有铅锡用吸锡线全部拖走,然后搞锡浆把焊点涂一层很薄的,风枪去吹,焊点补大小要均匀,然后镊子 ...

感谢老师指点。锡浆买回来了,不知道这种网上买维修老可以吗?凌晨回到家试了下手结果有点悲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直接拆掉座子一般不用拖或补锡就可往上装。如果已经拖平了的话,最好用锡浆抺上去,风枪吹熔跑一下就饱 ...

一开始主板拆下旧的直接放新的上去焊接,屏幕排线摘一下座子就跟着排线掉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我拆旧的坏座子没加焊油直接加热拆的,焊盘上的锡被坏座子带走了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主板拆下旧的直接放新的上去焊接,屏幕排线摘一下座子就跟着排线掉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我拆旧的坏座 ...

补完锡,还要用吸锡线带走多余的,用磨过的刀片也可以,大小一定要均匀,然后再焊盘上加助焊剂,把座子放上去,对好位置,然后风枪吹完全融化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补完锡,还要用吸锡线带走多余的,用磨过的刀片也可以,大小一定要均匀,然后再焊盘上加助焊剂,把座子放 ...

你图上的焊点明显补不均匀,会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开始主板拆下旧的直接放新的上去焊接,屏幕排线摘一下座子就跟着排线掉下来。不知道是不是我拆旧的坏座 ...

我个人喜欢用砂纸磨过的刻刀,这样到容易上锡,风枪吹刀也要放在边上一起加热,然后轻轻碰到多锡的焊点,锡就会带到刀片上去。

网友:
个人手法是:
主板锡用风枪加烙铁拖平,
座子用烙铁(调低温度,不然烫坏座子)加低温锡在引脚上上锡
座子轻轻吹到主板
烙铁加焊引脚。
搞定

网友:
我记得有一个视是焊座子的,你可以找一下

网友:
洗成低温锡就很简单了

网友:
锡浆吹熔用镊子配合带走多余的锡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现在正在学习怎么修手机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