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换屏不当致蓝屏不开机!

楼主(2016-11-29):
iPhone6换屏不当致蓝屏不开机!

  【机器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客户自己动手换屏装好后蓝屏不开机了

  【维修过程】:

  拆机检测,发现主板上有个螺丝柱被拧穿了,螺丝柱底下的线路也被扯断了。

图1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底下的每根线作用都很大,随便哪根都会造成很大问题,下面我们看原理图

图2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3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这一路是通闪关灯IC U1602 ,出问题会导致闪光灯不能使用,拍照不存储。

图4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这一路是显示触摸IC 5.7V供电电路,如果出错,手机不显示不触摸。

图5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6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既然发现问题,下面我们把断线的一根根接起来,需要良好的手工和耐心,先把两头的线挖出来。

图7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8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直接上飞线图。

图9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10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11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12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飞好线用绿油绝缘好也是起固定作用,线飞好后装机测试。

图13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图14 iPhone6蓝屏不开机维修

  到此,手机维修成功!提醒各位用户自己换屏幕的时候一定要记牢螺丝的位置,有的螺丝长短不一样,拧错了可能会把主板线拧断。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30310-1-1.html
  iphone6不开机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28575-1.html

网友:
这个就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新手在这个位置的螺丝造成板子故障的 应该有很多了

网友A:
有电路图 而且故障点定位准确 厉害 顶

网友B:
好强啊,这种要收多少钱?

网友C:
一看上家就是个新手吧,老手是不会上错螺丝的

网友D:
这就是客户自己动手的代价

网友:
高手就是厉害

网友E:
这种问题太多了    客户自己换   结果给拧错了   虽说很多   但是自己还没修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强啊,这种要收多少钱?

300-400吧,行规是100块钱一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种问题太多了    客户自己换   结果给拧错了   虽说很多   但是自己还没修过呢

要在显微镜下飞线修好,很好修啊。

网友:
6666啊,这飞线技术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就是客户自己动手的代价

同意,客户就是喜欢网购,以为省钱,结果花更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看上家就是个新手吧,老手是不会上错螺丝的

是客户自己动手换的屏幕。不是上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电路图 而且故障点定位准确 厉害 顶

这种的我一般看螺丝打错啦,直接拆柱子,刮骨疗伤飞线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要在显微镜下飞线修好,很好修啊。

怎么看   那两根线是一起的呢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好,如果你没见过,可以拿料板刮一个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看   那两根线是一起的呢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达出来好,如果你没见过,可以拿料板刮一个看看就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