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舒PC9023无输出的维修

楼主(2016-11-29):
    同事的联想台式机坏了,让我给看看,经检查是电源坏了,短接黑绿线风扇不转,检测紫线绿线电压均为零。由于自己是个外行,只能达到板卡级维修的水平,所以就给他上网买了一个相同型号的电源换上了。
    于是这个坏的电源就扔在我这边了,这个电源是康舒PC9023型号的,品牌机里的异形电源,不太常见,到实体店都没买到才上网上买的,而且价格明显比普通ATX电源要贵。
    自己也是个电脑爱好者,看着这个做工不错的电源,觉得扔了可惜,于是就拆开看看是不是简单的故障。但是目测认真检查了一遍也没看到有烧坏的原件,测保险丝开关管也都是好的,前面部分的整流滤波电路也正常,就是没有任何输出。

    由于自己是个外行,学美术的,对电路知之甚少,到这一步就不知如何检查了。但是自己比较喜欢折腾,爱钻研点有技术含量的,所以决心自学把这个电源修好。便上网把刘坚强自学电源维修的教程利用工作之余给看了一遍,130多集,有时一天看十来集,有时没空几天也没时间看,前后花了个把月时间。虽然不少内容有些似懂非懂,尤其看到那些芯片内部电路就容易打瞌睡,但还是硬着头皮给看完了。看完之后确实有了不少收获,明白了电源的工作原理。起码人家说什么分压电阻,取样电阻这些专业术语咱也基本能听得懂了。
    看完教程之后,对这个电源也就有了维修思路。既然5VSB无输出,那就是辅助电源的问题了,这个电源只有一主一辅两个变压器,大电容也只有一个。于是开始检查从大电容直流300V到辅助变压器的线路,大电容300V正常,说明前面部分电路没问题。再往后查,还真查出了一个问题电阻。这个电阻是处于300V和辅助变压器初级绕组之间的,虽然看上去是完好的,但用万用表一测,阻值为无穷大。再看看上面的色环是黄紫金金白,真还不知到底是多少。上网查了一下竟也有不同的答案,这五个色环不是很标准啊。便又向电子老师求助,最后将其读为4.7欧,于是找了一个阻值差不多的1W电阻换上了。接着就通电测试了一下,结果电阻直接爆掉了。

    那后面肯定还有短路,于是又检查后级电路,附近相连的电容电阻二极管都测量了一遍,也都正常。最后怀疑是和300V相连的IC芯片TNY278PN击穿短路了。于是怀着试试看的态度从网上买回了一个TNY278PN芯片。当然还顺便买点别的小原件,9.9包邮也不算贵。收到货后,用吸锡器拆下原来的芯片,把新的芯片装了上去。下图左下角是换上去的芯片,右上角是拆下来的芯片。
.
    但是那个烧坏的电阻还真不太好找,咱也不是专业干这个的,手上没有什么配件。最后在一个坏的LED灯泡内找到一个。找到的这个电阻色环为橙黑金金,应该是3.0的,实测为3.6,和原来的相差不是多大,换上去应该没问题。

    于是把电阻换了上去,准备通电测试。为了安全,这次串了个40W的灯泡。但是通电却没看到灯泡亮,正常应该是一闪即灭的啊?但是不亮也说明没有短路,于是就直接通电测试了。用万用表一测,久违的5VSB出来了,测试PSON也是5.17,正常,看来这个芯片没白买,教程也没白看,自己的判断还算准确。
    接着短接PSON,电源风扇转了,检测各路输出电压均正常,本以为维修差不多结束了。

    于是就接主板测试,谁知接上后通电主板风扇转一下就停了。主板用别的电源测试是正常的,那还是电源的问题,这还真让俺这个外行头疼。把4PIN拔掉再试,主板风扇转了,但是用万用表测12V电压只有6伏多一些,再插上4PIN还是不能触发。
    为什么空载电压正常,接负载就下降那么多呢?回想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一幕,串灯泡没亮,正常应该是一闪即灭,是大电容的充放电造成的。没亮是不是说明那个大电容容量不足了呢?
    于是拆下大电容测量,果然,标称500V150UF的大电容,实测容量竟然只有1.125NF!

    便找了个以前从一个做工不错的坏电源上拆下来的大电容换了上去。听说采用单个大电容的电源比双电容串联的要好,也不知是不是真的。但是自己见过的几个单电容的电源做工确实都很好。
    再通电测试,各路输出正常,接上家里的台式机,正常启动,上上迅维网,拷机一晚上完全正常。
    至此,俺这个外行终于修好了这个无输出的康舒PC9023电源。

网友A:
楼主以前修过电源吗
看了 刘坚强的视频  就把电源修好了
能力很强啊
学习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修过电源吗
看了 刘坚强的视频  就把电源修好了
能力很强啊

以前修过两个不要检查电路的,像这样的还必须对电路有所了解才能修啊。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 电阻开路就不要盲目换新的电阻。应该先查找一下电阻开路原因,测量一下IC是否短路。以免故障扩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修过电源吗
看了 刘坚强的视频  就把电源修好了
能力很强啊

楼主的基本功应该是比较扎实的,否则只看教程是不能把电源给修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 电阻开路就不要盲目换新的电阻。应该先查找一下电阻开路原因,测量一下IC是否短路。以免故障 ...

一般都是开关管或 ic烧了之后才会烧电阻的。

网友E: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两个不要检查电路的,像这样的还必须对电路有所了解才能修啊。

还是很厉害的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实际维修中 电阻开路就不要盲目换新的电阻。应该先查找一下电阻开路原因,测量一下IC是否短路。以免故障 ...

多谢指点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基本功应该是比较扎实的,否则只看教程是不能把电源给修好的。

说的 有道理 视频 还得结合 实际 才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一般都是开关管或 ic烧了之后才会烧电阻的。

这个也不好说吧 有很多种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是的 楼主 很厉害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不好说吧 有很多种情况吧

遇到电阻烧的开关管一般都挂了

网友F:
遇到电阻烧的一般开关IC都挂了

网友G:
这种电源的通病就是TNY278PN击穿,大电容损坏,是个意外。市电电压高可能是原因。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遇到电阻烧的开关管一般都挂了

这个电阻 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这种电源的通病就是TNY278PN击穿,大电容损坏,是个意外。市电电压高可能是原因。

TNY278 这类IC 好像容易坏

网友H:
自学成才比较有毅力,工具倒是有了,不如转行学电子维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TNY278 这类IC 好像容易坏

这种芯片可以多买点备用,不值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 是起到什么作用的呢

应该是电流取样用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H:
自学成才比较有毅力,工具倒是有了,不如转行学电子维修吧。。

本人有固定工作,业余玩玩就行了,平时家里什么坏了,都是试着自己修。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本人连房子都是自己装修的呢,所以也很长时间没上迅维网了。http://www.zuojiaju.com/home.php?mod=space&uid=7731656&do=thread&view=me&order=dateline&from=space&page=3

网友:
引用 网友A:
TNY278 这类IC 好像容易坏

这点我很赞同

网友I:
紫线没电压就是副电源有问题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TNY278 这类IC 好像容易坏

支持,确实如此.........

网友J: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可以多买点备用,不值钱

必须常备大厂很喜欢用此IC.........

网友J:
引用 网友H:
自学成才比较有毅力,工具倒是有了,不如转行学电子维修吧。。

支持,...学美术的都会修电源了,真的没法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以前修过电源吗
看了 刘坚强的视频  就把电源修好了
能力很强啊

支持,楼主是悟性较高的人..........

网友K:
楼主学习悟性不错,可以进军电脑维修行业了。

网友L:
我的全汉电源和你的康舒是一样故障,也是明显的电阻损坏---直接开裂

因为没有严重的烧黑,又没发现还有其他明显损坏的元件了,以为没什么大问题,就初步检查了下,直接换电阻试机,结果炸机了,吓我一大跳。

台系电源为品牌机代工时,用的绝大多数是主动PFC电路,优点明显,隐患也多,修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因为电压更高,相对的电流也就越大,瞬间短路所产生的能量释放,不是被动PFC能比的。

网友M:
楼主更换tny278没有更换光耦就好了的确很奇怪一般开关管或者是集成模块坏了光耦也不会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本人有固定工作,业余玩玩就行了,平时家里什么坏了,都是试着自己修。俗话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本人连 ...

真厉害 业余爱好 都是是专业的

网友:
难道 也遇到的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紫线没电压就是副电源有问题了

紫线 就是5VSB 了 就是副电源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支持,确实如此.........

看来有同感啊 估计遇到的也多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必须常备大厂很喜欢用此IC.........

特别是台产的电源 台达 光宝 都喜欢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学美术的都会修电源了,真的没法混了........

是的  说明有很深的造诣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楼主学习悟性不错,可以进军电脑维修行业了。

楼主说是 专业美术的 修电源业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的全汉电源和你的康舒是一样故障,也是明显的电阻损坏---直接开裂

因为没有严重的烧黑,又没发现还有 ...

上电阻的 时候 没穿灯泡 测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更换tny278没有更换光耦就好了的确很奇怪一般开关管或者是集成模块坏了光耦也不会好

这不好说吧  分情况的 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可以多买点备用,不值钱

拆机一个要1块多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流取样用的吧

哦 想这种小电阻 都是电流取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的全汉电源和你的康舒是一样故障,也是明显的电阻损坏---直接开裂

因为没有严重的烧黑,又没发现还有 ...

主动的一般不太适合串联灯泡。不过修时先去电pfc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拆机一个要1块多呢

1元多已经不算贵了,必定是两个合到一起了,光一个开关管还1元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元多已经不算贵了,必定是两个合到一起了,光一个开关管还1元多呢

0.76 都是拆机的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真厉害 业余爱好 都是是专业的

支持楼主业余的能如此不容易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上电阻的 时候 没穿灯泡 测试下吗

串灯大法必须牢记...................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特别是台产的电源 台达 光宝 都喜欢用

看来高手都见多识广............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是 专业美术的 修电源业余了

楼主这样的多了,搞维修的就没得混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A:
看来有同感啊 估计遇到的也多吧

遇到过几台....名牌电源不太容易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支持楼主业余的能如此不容易呀............

是的  业余的技术都很高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串灯大法必须牢记...................

串灯大法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哦 想这种小电阻 都是电流取样吗

要看它连到哪了,与变压器主绕组串联到地起的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看来高手都见多识广............

遇到几次这样的电源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J:
楼主这样的多了,搞维修的就没得混了..........

多虑了 估计是楼主是业余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J:
遇到过几台....名牌电源不太容易碰到.

名牌电源 还是有的 少点

网友J:
引用 网友A:
多虑了 估计是楼主是业余爱好

是有点多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要看它连到哪了,与变压器主绕组串联到地起的电阻就是电流取样电阻,

这个电阻 好像也连接芯片 电流检测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 好像也连接芯片 电流检测脚吧

应该是这个,上次我修的电源也是这样一个电阻坏掉了。但从tny278芯片资料上看并没有用到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有点多虑了..........

象您这样的高手 怎么会担心这个呢

网友:
楼主业余修电源 都是高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联想品牌机上的,也是康舒的。看这个电源做工还可以舍不得扔,就给修了一下。

跑线过吗 芯片的大概电路可以画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网友:
这是辅助电路的一个通病,像没有待机5V输出,这个电阻容易损坏,软损坏,这电阻软损坏表现为一时可以有输出,待到温度上来了就没电压输出..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主动式PFC 是可以上灯泡的
只不过 瓦数要大点
被动式PFC一般上40W 和60W

高手的经验之谈呀..........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有取样电阻啊

建议还是跑一下,落实准了 ............

网友J:
引用 网友A:
怎么不是先修主动是PFC 电路呢

不知如何去掉主动PFC,比如6800的IC如果PFC不工作会保护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J:
高手的经验之谈呀..........

以前看过高手的帖子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还是跑一下,落实准了 ............

可是没有电源实物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知如何去掉主动PFC,比如6800的IC如果PFC不工作会保护的..............

是的呢 都是高手 这么说的
感觉很复杂 不知道 怎么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建议还是跑一下,落实准了 ............

是建议楼主跑电路......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以前看过高手的帖子说的

善于学习,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F:
遇到电阻烧的一般开关IC都挂了

如果电阻烧掉,300伏电压直接送到芯片的电流检测端,芯片必然挂掉。除非有保护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芯片可以多买点备用,不值钱

常用的芯片都可以备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跑线过吗 芯片的大概电路可以画下 新手可以学习下

这种电源的图网上也比较多,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好找,就没有跑线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J:
善于学习,佩服............

新手 不懂的 就上来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种电源的图网上也比较多,芯片的资料也比较好找,就没有跑线路图

还是自己遇到的 画的比较准确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还是自己遇到的 画的比较准确吧

高手可以,像我这画过以后里面好多错误

网友J:
引用 网友D:
高手可以,像我这画过以后里面好多错误

画多了错误就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D:
高手可以,像我这画过以后里面好多错误

是的 画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就有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画多了错误就少了.....

估计 也是 经常画电路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的 画好了 新手可以学习下 就有参考了

会画电路图了,对维修肯定是有帮助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会画电路图了,对维修肯定是有帮助的

但是 技术水平 要求高很多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但是 技术水平 要求高很多啊

是啊,刚开始可以慢慢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啊,刚开始可以慢慢学

不懂得来请教高手 学习快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懂得来请教高手 学习快点

这个论坛里的高手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论坛里的高手很多

是的 高手那是遍地啊

网友N(2016-12-29):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不过你那胜利万用表上面的测电容容量的功能其实是摆设,那个电容没有小到几UF,因为我的表和你的一模一样。

网友:
现在这东西便宜,研究的人都少了

网友:
楼主悟性真高,值得学习!

网友:
很有维修天赋呀,我看刘老师人电源维修都看忘了,哪天重看

网友(2017-02-07):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精神值得学习,不过你那胜利万用表上面的测电容容量的功能其实是摆设,那个电容没有小到几UF,因为我 ...

这个电容挡还可以的,2000多微法都能测出来。

网友:
我手头也有DELL的电源,型号:P6C06 300W,同样的问题,其带电路图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