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6-11-29):
最近接到几台新机子要装系统,笔记本和台式机都有,我是用UltraISO做的U盘安装版,在BIOS设置好后,启动时能看到U盘,但当进入到安装界面点击开始安装后,缺少所需的CD/DVD驱动器设备驱动程序。在网上查了下解决办法,试过他们说的什么重新拔插U盘到2.0接口,还是无法看到U盘的盘符,有谁解决过这个问题吗,请告知有用的方法。

网友A:
这种新机器安装版需要硬盘驱动才能认到硬盘  对应的机器官网上去找   具体就忘了   可以直接在pe里直接ghost  不用这个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机器安装版需要硬盘驱动才能认到硬盘  对应的机器官网上去找   具体就忘了   可以直接在pe里直接ghos ...

客户说一定要用纯净安装版,我也没办法,硬盘是可以认到的,点击浏览里面可以看到硬盘盘符,但U盘的盘符没有。

网友A:
这个驱动是在安装的时候用的,。,。,在官网上下载后,,放在U盘里在这个时候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驱动是在安装的时候用的,。,。,在官网上下载后,,放在U盘里在这个时候在用

好的,我去下个试试

网友:
换一个pe试试看吧,可能pe不兼容吧

网友:
这个一般是USB3.0驱动造成的,有个工具可以把驱动集成到系统里。百度一下好像是技嘉的。

网友:
机器是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