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不清怎么修,各位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6-11-29):
        昨天接到一客户的电话,下班进家看是空气能热水器电脑控制板显示坏了。还拆开来看了下。
       今天上网查了下,连淘宝都没有卖的杂牌货。。。。。。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自称可以通用的,但好像说要他自己装,很不方便,而且看他退货率非常高。
     如果要修的话怎么修?

网友A:
这个不是显示清楚不清楚的问题,是控制电路没有工作吧

网友B:
你连这个都修上了 哎

网友C:
这个是屏线的问题!屏线粘的地方是不是脱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显示清楚不清楚的问题,是控制电路没有工作吧

有工作,就是看不到温度和模式,所以调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这个都修上了 哎

哈哈,主板报价没有超过80元的,我半小时没有确定故障基本就不修了。
100元的花1小时。其它的时间学习,陪小孩,小孩太小了。
修其它钱来的比较快。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线的问题!屏线粘的地方是不是脱开了。

没发现,就是不太会修

网友D:
换一个段式液晶驱动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连这个都修上了 哎

看来什么都得修了,昨天看到一个学美术的都来这里修电源了。我们再不找点别的真的就没饭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屏线的问题!屏线粘的地方是不是脱开了。

这个恐怕不好修了

网友E:
当然,修理范围越广,生意会越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段式液晶驱动看一下

换了个通用的,搞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当然,修理范围越广,生意会越多。

对,但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啊

网友:
看屏与板的连接方式,应是接触不良或断线.

网友:
没有修过这个,高手在哪里?

网友:
压液晶屏排线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若不是就查控制上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了个通用的,搞好了

搞好了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但也要花很多时间去学啊

年轻就是资本,多的很的时间支持你去钻研。

网友H:
没有图纸,但原理大盖也是单片机的原理吧。
供电,时钟,复位,数据传输。先考虑简单的,排线,再看板子上的测量点。如果这些都正常
,那么就查温度传感器与板子连接的接口。只是建议。能修好反馈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若不是就查控制上的电容

控制上的电容 就没有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图纸,但原理大盖也是单片机的原理吧。
供电,时钟,复位,数据传输。先考虑简单的,排线,再看板子上 ...

再学习中,已在淘宝换了通用型的

网友I:
看下是不是接口氧化了,实在不行就改板,搜 空气能通用板,相信不难,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下是不是接口氧化了,实在不行就改板,搜 空气能通用板,相信不难,祝你成功。

谢谢,换了通用板了,价钱还挺贵的

网友J:
这是个什么机器啊。

网友J:
楼主真是历害,什么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是个什么机器啊。

空气能热水器 这是它的电脑控制板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真是历害,什么都修、

没办法啊,笔记本少,主板收不到钱,只能拓展业务。
不过现在很多都是要学的阶段

网友:
这玩意杂修啊啊!  出钱不

网友:
现在生意不好做 有活能赚钱就好啊

网友(2017-01-06):
看一下液晶驱动的电压会的会偏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