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洋电视机LCD-26CC10问题

楼主(2016-11-29):
三洋电视机LCD-26CC10先前烧了主芯片,还有稳压二极管,我把他换了,现在能开机了,但是24和12V就没有输出了,现在,跑线测到没有什么元件是坏的,谁有图纸呢,能分享下更好

网友:
那应当是电源有问题呀,,找电源图纸吧

网友:
这种机子较老了,找个大致相同的图纸就行了。

网友:
查下控制启动组的元器件,特别是电容。

网友:
电源应该好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