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 3400 触发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11-29):
戴尔Vostro  3400 触发不显示维修
本文作者:

机器型号ell V 3400
板号W40  09297-1

故障:裸板插在可调电源上触发上电0.3a左右不显示偶尔还掉电.
维修过程:打开这个机器的pdf原理图,先测量一下3v 5v的pwm供电这个2个供电正常,看到这个板子,有了5v(+5v_pwr)后经过自举升压还会产生一个+15v_alw来开启后端的二极转换电压等.测量了一下15v只有6v多一点这个肯定就不正常了.自举升压的+5v_pwr 是5v没有问题.

我的维修方法是这样的:使用排除法先把这个电路的6个小电容换掉(PC4603 PC4602 PC4604 PC4607 PC4606 PC4609),换掉之后故障还是和以前一样,这个电路只剩下2个复合二极管没有换了,换掉这个2个后故障解决.

网友A:
是我 我要先搞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 我要先搞大的

电容最易坏了,我喜欢搞电容

网友:
15V升压电路故障。

网友B:
不是把这么多零件  厉害厉害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我是认为是电容不良多一些,也会先拆电容先。

网友D:
很细心哦,都检查出来了

网友:
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额..........这个该说你是运气好呢........还是维修经验老道》。。。。。。。。。

网友E:
有坏这么多的电容吗

网友F: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
是的,15v自举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把这么多零件  厉害厉害

我是用的排除法做的先把电容拆掉试一下,然后拆复合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故障我是认为是电容不良多一些,也会先拆电容先。

以为电容最容易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细心哦,都检查出来了

这个故障比较简单,细心一点就可以秀出来饿了

网友:
恩,简单的自举升压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坏这么多的电容吗

不是坏这么多而是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这个机器是有图纸的论坛就有哦

网友:
15v  always电压不对

网友:
这样的话,元件你都换了,必须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