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INTRUDER这个是什么信号

楼主(2016-11-29):
大神们!
这个是待机信号   会不会引起不触发

网友:
按照图纸上面 在主板正常工作的时候应该是个低电平才对的

网友:
就是主板CMOS清除转换信号嘛!有的主板受影响,有的不影响.

网友:
这个信号一般不采用,采用的话大多在品牌机的机器上,DELL的机器都有采用,这个是内部检查信号,DELL的机器是接在机箱的那一面,如何打开机箱,那么机器开机后回报警提示。

网友:
这信号为高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