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6-11-29):
短接IO   晶振  看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台式机我一般是换板子 基本不修

网友:
台式机板子便宜,直接换掉

网友: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
io怎么短接,晶振怎么测量,这些我全部不知道。说下谢谢

网友:
哎  不开机  很多情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