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Q109 版号:DAOR33MB6FO 公共点电压来回跳艰难维修

楼主(2016-11-29):
HP-Q109 版号:DAOR33MB6FO 公共点电压来回跳艰难维修,同行送来一个HP的笔记本,说是不触发,我拆开一看没有明显进水腐蚀或者烧毁的地方,就量了下待机电压,一量没有,就去量公共点电压,发现很奇葩,电压从2V,4.7v,9V,19V,来回循环跳,不知道咋弄了,从未碰到过这样的问题。哎一步一步查吧。先看了下保护隔离,发现问题 PQ48的DS级都有19V,PQ50的D级有19v,G级和s级电压来回跳,发现这个电压都是经过一个电阻直接连接到充电芯片的,怀疑充电芯片坏,就订了个芯片, 换上之后冷却好,插电,待机正常了,19v也正常了,PQ50 DS级都有19V,待机3 5v也有了,按开机键触发亮机了,以为这样就好了,,开机进系统卡LOGO,等个10来分钟就是进不去,没办法强制关机,关机之后再开又不触发了,好邪门,又拆开量了公共点电压又开始跳了,我去不会芯片又坏了,想再换个芯片,就发了一个,没了,还是查查充电芯片周围电路吧,量了下芯片供电正常,当量到第6脚的时候发现问题, 6脚电压只有1.6V,不正常,正常应该为2.6V,心想刚换的芯片应该不会坏,就把PQ10拆掉,插电待机正常了,找个MOS管换上,装好开机量了,感觉应该好了吧,就去进PE装系统,GHOST界面快走完的时候,突然掉电了,再开又开不开了,我类个去,存心折腾我啊,又要拆开,,量了公共点电压又开始跳了,搞不懂了,就放那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来上班拿出来看了看,看到这个脚还连接一个三极管PQ9,会不会是他的问题呢,拆下来换上个三极管, 可以开机了,怕再出问题,就没装起来,,裸版开机半个小时没关机, 就装了起来装好安装系统,进系统装驱动,测试了1个小时没问题,到此维修结束,终于修好了,故障就是PQ9这个NPN三极管坏掉了不良引起的,这个本修的好心累啊,看到的朋友,希望能给点分,谢谢了,碰到了复杂的故障修好了,我还会继续发帖。图纸和bios论坛一搜一大把,我就不上传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论坛搜不到类似的,申请版主加精,

网友A:
楼主666 现在对图纸点位一窍不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666 现在对图纸点位一窍不通

电路基础学好,图纸就可以慢慢的看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路基础学好,图纸就可以慢慢的看了

都不知道从何学起啊 半路出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从何学起啊 半路出家的

想学的话,建议你去迅维听听电路基础课,就会感觉有很大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学的话,建议你去迅维听听电路基础课,就会感觉有很大收获

【迅维】远程还是实地啊

网友:
实地好些,我就是听的实地的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PQ9损坏,使PQ10导通,拉低了ACDET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应该是PQ9损坏,使PQ10导通,拉低了ACDET的电压。

恩恩,似的

网友D:
装了又拆,拆了又装,这问题确实难弄的。我修过几次惠普机子的就是反复拆装气的一脚踩烂机子了。别的牌子还没碰到。

网友:
楼主太有耐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装了又拆,拆了又装,这问题确实难弄的。我修过几次惠普机子的就是反复拆装气的一脚踩烂机子了。别的牌子还 ...

不要冲动,我本来也是想再不好我就不修了,修的心累,抱着试试的态度,好了

网友:
看不懂电路图 想去实地看看

网友:
路过学习了。楼主厉害

ct4251809 -2 严管区不要灌水!

网友E:
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少见故障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E:
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少见故障现象!

很奇葩,因为是直连芯片,刚开始怀疑芯片,走了弯路

网友F:
那个PQ9   不装上去    没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PQ9   不装上去    没影响么?

不装上应该不行吧,因为这个PQ9控制的是6脚,而6脚是设定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个PQ9   不装上去    没影响么?

但是拆掉之后,公共点电压也正常出来了,待机也正常,不知道能不能正常开机。没试过

网友:
这种不明显故障最难修了 楼主厉害

网友G:
这种不稳定的板很难修咯,建议烤机一天,第二天给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种不稳定的板很难修咯,建议烤机一天,第二天给客户。

我也是这样想的,现在一直测试着呢。好几个小时了,

网友H:
应该是那个管子导致acdet  信号电压不对吧

网友:
ad_air是什么信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应该是那个管子导致acdet  信号电压不对吧

恩恩是的,不正常时是1.6V,正常时是2.6V

网友:
楼主技术好,加分

网友:
其实修笔记本就是能分析电路图和看懂电路图,实地是很严格的,远程就靠自觉了。

网友:
加分支持一下,维修不易!有图纸有实物不错!值得参考学习

网友:
带我装逼带我飞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楼主的电路图看的真佩服,羡慕,

网友:
修成这样也是不容易了

网友:
管子性能不良引起的 下次注意

网友:
这个隔离还是好修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佩服

网友:
就是图纸不会看

网友:
这种性能不良的容易走弯路。

网友:
BQ24738 这个芯片保护隔离做得很好 主供电有短路的时候芯片自己无限重启,不会出现大电流打表的现象,容易给新手造成误解以为没有短路存在。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确实麻烦 但是修好了就好

网友:
修机就怕故障在那摆着,修了好,装起来坏,来回折腾。

网友:
图纸上写着ACDET=13V什么意思?

网友:
加分了,这种故障不好检查啊,恭喜楼主

网友:
技术可以哦。

网友:
PQ9漏电 导致10无法导通 然后分压出来ACDET电压不对

网友:
小零件 见功夫

网友I:
最后之前换的那个芯片应该没坏吧
张顺峰
好的那一会儿我估计是风枪加热的缘故
详情
张顺峰
没坏,因为换掉之后好了一会儿又变成老样子了,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之前换的那个芯片应该没坏吧
没坏,因为换掉之后好了一会儿又变成老样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后之前换的那个芯片应该没坏吧
好的那一会儿我估计是风枪加热的缘故

网友:
挖掘机哪家强,中国山东找蓝翔,电脑维修要找谁?中国深圳找迅维

网友:
ACDET分压出现问题,开始就要量测这里的,走了弯路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呢

网友:
其实 在换芯片之前还是要大致测下充电芯片的条件的 ,像芯片主供电,还有适配器检测电压脚,就不会修的这么累了

网友:
这个维修案例不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