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CAGO_CP_HPC MV_MB_V2

楼主(2016-11-29):
hp CQ43   板号CHICAGO_CP_HPC MV_MB_V2    故障是大短拆开测了公共电阻值只有20欧 cpu取下来以后公共电阻值42欧 好像cpu供电这块有短路 测场管Q1101 完全导通短路了 换掉Q1101以后公共电的阻值483欧正常了 插电待机0.021 开机后0.210 就停了  还是有问题测一下各种没有+VTT 和cpu供电 别的供电都有  应该先+VTT出来 所以我测了TPS51211 的工作条件7脚V5IN 有5v  3脚EN 有3.3v 这样应该出来VTT 换了TPS51211 还是依旧 那就外部小元件有问题 测了R1101时候测完全不通 是1欧电阻 找不到1欧电阻 我换了2欧电阻 插电跳跳就亮了250元就来了

网友:
板号CHICAGO_CP_HPC MV_MB_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