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

楼主(2016-11-29):
正常通电,跑马俩次上下跳变,但是笔记本不亮 ,内存换了没用,按大小写建没反应,有哪位大师能推荐几个解决思路!

网友:
Y460  A卡还是N卡的?

网友:
看看不接内存和接内存电流一样不

网友:
没图纸修成这样就不错了.

网友:
跑马俩次上下跳变,电流多少?:

网友:
跑马 后换内存不行就加热显卡试试